DMC-2143和PLC如何数据通信

楼主(2011-12-27):
打算采用DMC-2143做个三轴伺服控制的设备,但该设备还有50个DI数字量输入, 40个DO数字量输出,4个模拟量输入AI,2个模拟量输出AO,打算用PLC来处理这些数字量和模拟量,但和DMC-2143该如何数据通信呢?

大家用Galil DMC-2143处理运动控制的时候,一般如何处理逻辑控制呢?比如说数字量,模拟量等,是用PLC来处理吗?运动控制和逻辑控制之间是如何数据通信的呢?

网友A:
如果您的PLC能支持MODBUS/TCP,那么做基本通讯是没有问题的,否则确实很麻烦。DMC-2143本身并没有提供很强大的通信功能,而且编程空间不大,用户能工自己做通信解释程序的可行性也不高。

运动控制卡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处理功能,当这个功能不够用的时候,一种方式是采用原厂提供的/O扩展模块,例如DB-28040、RIO-47100。这样的模块在通讯方面不会有问题,但是单就逻辑信号处理能力和价格来考虑,肯定不如PLC实惠。如果整个控制方案中除了运动控制卡以外还有上位控制器(比如PC),那么选择第三方的逻辑控制器(包括PLC或I/O模块)就是比较方便的,这时基本不需要PLC与运动控制器之间做复杂的通信,两者之间主要是通过PC来协调,对于一些需要快速响应的信号,则可以通过连接I/O点来实现。比如报警停机,可以由PLC来监视各个输入信号,需要停机时同过输出点直接触发运动控制器上的急停输入。而运动控制器不需要知道报警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由PLC和PC去处理。

楼主:
谢谢刘版主!

另外

1.国内也有不少Galil运动控制器的用户,都是通过PC来协调PLC和运动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吗?

2.DMC-2143不扩展的话,有多少数字量输入(DI)和数字量输出(DO)?

3.通过PLC的数字量输出(DO)来触发运动控制器上的不同数字量输入(DI)来运行不同的子程序,通过运动控制器上的DO输出给PLC上的DI,是不是可以进行简单的通信呢?有没有这样使用的用户呢?

网友A:
1、是啊,很多用户都会有I/O点不够用的情况

2、通用输入8、各轴位置极限12(3*4)、急停1;通用输出8、位置比较输出1、出错报警输出1

3、可以这样用,但是GALIL控制器上确实I/O点比较少。

知道采用类似方式的应用,是把按钮开关直接连到控制卡的通用输入上,不同的开关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