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三菱PLC通讯时候的CRC校验计算

楼主(2011-12-27):
控友们!最近有个案子用到了三菱FX2N PLC的MODBUS-RTU通讯···三菱PLC通讯时候的CRC校验计算,有哪几种计算方式···方便的话可以截图看看

网友A:
三菱2N不支持modbus-rtu通讯,所以使用自由口通讯,使用RS指令,CRC校验程序需要写一个子程序计算,贴一个2N的CRC校验程序,分享一下,1N和2N的个别指令有区别,程序有一点改动

楼主:
楼上兄弟要是能给个···带详细注释的程序就更好了···

楼主:
对:陌上尘关于三菱2N不支持modbus-rtu通讯,所以使用自由口通讯,使用RS指令,CRC校验程序需要写一个子程序计算,贴一个2N的CRC校验程序,分享一下,1N和2N的个别指令有区别,程序有一点改动内容的回复:

楼上兄弟要是能给个···带详细注释的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B:
带详细注释的,通常程序需要进行WAND  H7FFF对首位强制“0”处理,需要预先检测移位是否溢出,并用WXOR  H0A001进行处理。以下程序与众不同,不过,计算结果一样,各位可分析一下,为何结果一样?

楼主:
对:yjig关于带详细注释的,通常程序需要进行WAND  H7FFF对首位强制“0”处理,需要预先检测移位是否溢出,并用WXOR  H0A001进行处理。以下程序与众不同,不过,计算结果一样,各位可分析一下,为何结果一样? 内容的回复:

多谢这位仁兄的详细解答

网友C(2016-08-15):
大公无私之人,分享经验共同学习

网友D(2017-08-04):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2018-04-23):
大公无私,好人一个

网友F(2018-09-21):
引用 网友G:
有用,看看。

网友H(2019-01-28):
这个程程序很有用,特别做自由口通讯时必须用

网友I(2019-03-10):
你好,请问1N rtu通讯能直接套用这个程序吗? 请问需要修改那个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