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常见故障检修

楼主(2011-12-27):
                                                                 电冰箱常见故障检修

一、不停机:

       用户将过多的食品加入电冰箱后发生不停机;这是由于食品过多,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停机的,压缩机需要一段运转的时间制冷,如果此后真的就一直不停机了,则说明装入食品过多,超出电冰箱的制冷极限,应该取出一些装入的食品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停机和开机的,以上这是属于使用的问题不是故障。

二、制冷挡位拧错不停机;

      用户拧动或者孩子玩耍不小心把挡位拧到最高位,如:6或7挡,在任何品牌的电冰箱这都 是长开机的挡位,因此是总不停机的,要加以注意避免电冰箱因长时间开机机器发热严重而烧毁。只要把挡位恢复到3就可以了(3是普通中挡位)。

三、修理后的电冰箱不停机;

      修理后的电冰箱的确都有类似这种现象,这里要指出许多用户和维修人员还会经常发生许多误解的,实际上并不是维修人员没有修理好。(因为修前电冰箱的温控器也没有人去碰过的)凡是坏的电冰箱,其温度控制都会失去停机和开机的正常控制,因为开停机它需要由制冷和温度来控制的,所以修理后的电冰箱需要在装入食品后的1---3天的时间才能体验出开机和停机的正常否。修理后的电冰箱若在不装入食品且在保证不开门情况下,在2小时左右内也是能停和开的(但这种测试不是很实际也不很准确),因为不开机连锁因素很多请看以下就更明确了。

四、电冰箱内漏,制冷剂不足不停机;

     电冰箱内因管路系统发生腐蚀和轻微的渗漏,造成了制冷剂丢失和不足,虽然能制冷,但制冷产生的温度不能降低到温控器的控制点又怎么能停机呢?可见这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

五、电冰箱摆放位置不佳,不停机;(电冰箱散热不佳)

      电冰箱摆放在屋子里的狭窄位置或墙角处、周围不能通风和对流、而且靠墙壁很近造成箱体的热能放不出去,(叫做换热不佳)制冷量变小,达不到停机温度而不停机。

六、关于电冰箱的散热器装置;

      每台电冰箱都有散热器,1、有的安装在电冰箱的后背呈网片状,2、封闭式的电冰箱则它是直接贴在了冰箱周围外皮的内壁上,这2种方法,若在后面看不到散热网片这种就一定是后一种安排形式。后种我们在开机后就会摸到电冰箱外皮左右是发热的,(特殊的还有在电冰箱的底部串联一个"加热"装置,为的是能把机箱内流出的排水尽快蒸发掉。

七、为什么电冰箱的门周围会发热;(除露管装置)

      电冰箱在开机时,你用手去扶摸箱体门封的周围会发现都是很热的,原来这是厂家有意思设计的缘故,由于电冰箱内部很冷,又当外部气温高时门口就会出现“汗珠”结露现象,所以设计人员都把压缩机出口的气体管路顺便先围绕门口一周,利用管路的热量顺便驱赶掉结露形成的水珠(这一段管路简称为‘门封管’,也叫门封除露管)。

八、开机只有几秒的启动-----咔哒-----停止----最严重最危险的信号;

      开机只运转几秒钟就听机器“咔哒”一声自己停机了,(原来这声响都是由“过流过热保护器”俗称“过流”动作产生的声响),搁置一会又反复如此,这种故障现象的损坏只有两种可能!1;可能压缩机内某线包已经烧坏、2;可能启动器总成中的“起动器”内部烧坏,两种故障都会引起“过流过热保护器”产生保护动作声响。

九 压缩机的起动器总成是什么东西?压缩机体上的三个接线端子的形式有什么不同?

      启动器总成就是由一套为  电机能正常启动而设置的,外形是个盒子,安装在压缩机外壳旁这就是“启动器总成”,打开那个盒子后可以看到有;1、启动器、2、蝶形过流过热保护器(电流过大或者压缩机外壳过热时,受热的蝶形弹片触点都会 自动跳开,冷却后又能自动闭合)

十、电冰箱压缩机共有几种启动器;压缩机上的端子为什么有正立三角形和倒立三角形?

      一般只有两种启动器;任何电冰箱上的压缩机用的只能是其中一种。1、PTC启动器;2、重锤式启动器。

      PTC启动器实质一只特殊的热敏电阻,(正温度特性的热敏电阻;即受热后阻值变大)平常阻值为18----30左右欧姆,通过启动电流后阻体受热其阻值迅速变至极大,并以高温使其维持高阻值(相当于断开),PTC形状大小类似一个大的药片,封装在一个小壳体内,损坏时内部片体已经烧碎,(拆开可见),更换即可,市场价(3—4元)。PTC启动器结构简单,廉价,缺点是PTC启动器工作时PTC本体总是热的,一旦电源电压高时经常发生PTC元件被击碎,进而出现启动—喀哒---停止---反复现象,是最容易将压缩机烧毁的危险故障。

      重锤式启动器是早期和现在都常用的另一种启动器,启动器由绕有很粗的线圈绕成,其安装都直立的,内部有一铁“重锤”上镶触头,无电和运行时“重锤”触头下落,,只有在启动时因电流为额定的5---8倍时铁“重锤”触头被线圈产生的磁力吸引向上运动接合完成了启动,随着运转加快,电流减小,故线圈产生的磁力吸引不足,铁“重锤”触头下落断开了启动,完成了启动过程。

      重锤式启动器启动时,实际相当于重锤所带的触点上跳动作接合一下然后又断开了,所以银触点上不许有油汲和污汲,否则不能一次启动成功和造成不断重复启动。另外由于重锤式启动器是直立的安装,其缝隙容易进入灰尘和杂物,当出现重锤式启动器是反复启动必须立即关机,否则也最容易烧坏压缩机。

      启动器重锤安装时必须是直立的,(凡安重锤启动器的压缩机,电机上的三个接线端子都是正立的等腰三角形,接线的端子都没有倒立的。也就是上边一个端子,下面两个端子,公成三角形,而下面两个端子就是用来插在重锤启动器上的接口。

       压缩机上的接线端子为什么有正立三角形和倒立的三角形?

      这是电机的特有标记;实际从出厂的各国压缩机资料来看,都已经安装好了固定形式的起动器,我们不可去任意更换启动器形式,但是有些压缩机启动器已经丢失,我们又不知道原先使用的是PTC还是重锤时,这就需要判断了。

      一般来说压缩机接线端子是正立三角形的原来安的可能是重锤式启动器,但也可能是PTC式启动器,若端子是倒立三角形的只有一种可能,固定是PTC式的启动器!

       什么叫电冰箱的 “三点热”

      电冰箱的三点热是指正常运行的电冰箱(后背冷凝器)的散热网各个部分正常温度而言的,就是说在冷凝器的上部是最热的,其温度应为55-60左右,在冷凝器的中间部分温度一般为45度左右,而在其最底部应接近常温可略微高一点,在维修界内部对于刚加氟后的电冰箱通常根据这三点热的温度高低来判断加入氟气体量的多少。

      内漏的电冰箱怎样解决,为什么很难于修理?

       内漏的电冰箱制冷量不足(其故障表现在第一部分已经说明了),对于一般的维修要先查明泄露点,这往往是最麻烦的。例如:加氟口泄露(很少),门封除露管泄露(不少),蒸发器内(即冷冻室内)穿微孔或腐蚀(很多),又因为电冰箱内的制冷管路并不都在外部暴露,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只是在暴露在外部的这一小部分,埋藏在内部的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如过去都在“背部大开刀”手术,可现在进行修理费用太高了,也没有人那么去做的。而目前都采用简洁的简易维修方式,如换蒸发器、或者在箱体内排管等。

      什么是打压?用什么气打?内漏经常都在什么地方怎么办?

       电冰箱内漏一般需要对系统内进行打压观测,打压在原则上要用氮气进行(因氮气干燥无水分)其他氧气、空气都是有水分的,(水分的进入和电冰箱系统内的氟制冷剂混合后可以降低绝缘,腐蚀管路系统,但是现在上门修理哪里有什么氮气啊?一般都用另外的压缩机把空气打入,压力大小视管路的材质铜、铝、合金、一般为12-16个压力,(原则要求保压24小时的)再利用听、看、抹肥皂沫观察、等。由于门封管路的弯折很多,是最经常出现弯折点腐蚀和渗漏,所以维修人员发现时干脆经常去掉“门封除露管”这一部分再行打压和观察。

      如果是蒸发器(即冷冻室)内漏就需要更换蒸发器, 还可以在冷冻室内部盘半圆形的铜管路代之,还可以买整个的“铝复合板片式蒸发器”骧入原来的冷冻室内。

       电冰箱用制冷剂价格如何?注入量多少?有毒吗?爆炸吗?

       电冰箱内的制冷剂一般是R12及其同族的其他混合气体R134等,一般注入为150-200克左右不等。

      R12等制冷剂一公斤大约20元左右(可以灌5台电冰箱用)。

      还有一种制冷剂叫“R600”(所谓纯绿色制冷剂)。和R12(R12不燃烧不爆炸)是完全不同的!注入时是有危险的,因为它是易燃易爆性质的,原则上都不许动用明火焊具的,封口都需要专用的卡具的。

       我地区在多年前曾经有人修理容声电冰箱,制冷剂为R600A因为没有防掉内部气体,贸然进行焊接结果发生了爆炸,险些造成死亡事故。

      一般的制冷剂如R12 等是没有毒的,但是在遇到400度以上的明火焊接时会产有毒的气体这叫做“光气”它容易使人产生窒息,这点对于电冰箱维修人员都应该知晓的。

       电冰箱蒸发器(冷冻室)内漏后更换什么样的好?怎样镶嵌?

      说实话实际来看还是“铝复合板式”(即片式)的好一些,一来可以镶嵌在原来的冷冻室内,外形还很美观,冷冻室内空间缩小不多,整洁干净,由于“铝复合板式”内部的空腔管路很长(一般有16米左右),制冷效果十分优良。

      但是一般价格高一些,视面积大小、厚度材质等约40—80元左右。

     “铝复合板式”蒸发器是一片平的板,安装时需要卷成类似方形的结构,弯曲时切记要注意四个转角处一定要“镘圆”形,绝不可以直弯,否则片内空的内径部分会弯扁,否则再次泄露就在出现在那里的!弯片这需要一定的经验的。片子过大一般不允许剪边,防止万一的泄露(片子是压合的)。

      电冰箱蒸发器(冷冻室)内漏后内排制冷管路可以吗?

      内排铜管就是买现成的半圆形专用铜排管,利用卡子镶嵌在原来的冷冻室内,是一种简易可行的维修方案,缺点是管路与内壁靠接不那么实成而留有空隙,造成管路与原蒸发器之间的冷传递不佳,往往管路已经特别地冷了,但是整个空间效果却有些差。

     排制冷管路价格较低,一般铜排35-40即可买下,由于管路的总的延长米不是很长,故制冷效率不及前者。

     维修中因故去掉门封除露管路有什么不好吗?

      对于“门封除露管内漏”可以去掉它,其两个接头都在电冰箱后底部,实际上对于制冷效果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在热带地区才有明显除露的效果。

      电冰箱充加(制冷剂)都有哪些过程?注意什么?

      电冰箱一般是不缺氟的,即使使用多年也不会因为使用而缺氟的。那么说缺氟都是因为泄露而产生的这是可以肯定的!若不查出内漏光加氟制冷还是不会长久的。

      普通加入制冷剂的过程:一般要放掉原来的,重新加入制冷剂(大多使用此法)。

      首先用小割刀断开工艺口(加氟口)放掉原气体,并立即把接有压力表工装的管子一端插到割开的工艺口里,插入3MM即可并用水焊焊接好。(工装:是由带开闭的三通阀组成,三通阀的1端用丝扣接一根50CM左右长M6直径的铜管,并要焊接到工艺口的,2端是安压力表的,一般0—16KG左右的“真空压力表”以观察压力,3端也是丝扣的,通常接一高压橡胶管,即可以接R12氟罐瓶向内充气,也可以接真空泵向外抽真空)。

      当焊接完好工艺口后再立即关闭三通阀门,以防止长时间工艺口开放空气里面水分进入过多。抽真空时先将工装的 3的高压橡胶管连接到真空泵的负压端,再打开工装阀门开始抽真空,原则需要2小时,可观察到真空压力表向负转动到-1处。大多数维修人员都没有专门的真空泵都是利用自己带的一台压缩机来进行打压和抽真空,切记在抽真空时待修的电冰箱不能开机运转,抽空结束后关闭阀门保压观察,最后加制冷剂。

      加入制冷剂时必须先将3端的高压橡胶管从工装上拧下,再把制冷剂的罐瓶接在高压橡胶管一端上,然后微微打开制冷剂的开启阀使制冷剂徐徐地向外溢出,在边溢出的同时再把另端边拧在工装的接口上,这样可以排除高压橡胶管内的空气。

A、气态注入法:待修的电冰箱开机运转,同时注意制冷剂的钢瓶“直立”慢慢小量并且间断地打开工装的阀门,这时可听到嘶嘶的进气声,同时可看到压力表由原来的负压—1压力慢慢上升,到0.3时可关闭一会,然后利用前面介绍的三点热法判断注入的多少,一般0.5时基本合适,整个过程在30多分钟就可以完成。气态灌注的优点是安全、不易产生液击、缺点是速度慢、易将罐内残留的空气成分带入电冰箱所以效果不是最好。

B、液态注入法:注意制冷剂的钢瓶必须“倒立”待修电冰箱不可开机,打开阀们间断放入,注意进入的是制冷剂的液体,放制置几分钟在待液体蒸发均衡后可开机运行,然后再根据几种方法适当补入即可。

加入制冷剂一般都用什么方法判断?

1、计量法;用制冷剂专用的量桶进行,直接根据电冰箱铭牌上克数的要求加至即可。

2、经验法:一般根据三点热、再根据压力、摸压缩机回气管很凉但不能结冰。电机电流法。

制冷剂加入的多少有什么影响?多了会怎么样?

      制冷剂在原则上误差为加减6克,对于业余维修是做不到那么准确的,一般就可以的,但是如果加入过多就会使制冷变弱,过多甚至就会不冷了,(尤其修理电冰柜时更明显),稍多一点时机器运行震动加大等。但是也有的维修员对于内漏的电冰箱有意思加多一些,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多延长点使用的时间罢了。

冰箱不制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压缩机是否停机,如果不停机,可以再从下面分析:
        冰箱内温度偏高,这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制冷系统漏氟,也就是没有制冷剂,虽然冰箱一直在运行,但箱内温度是不能下降的,时间过长后,箱内食品就会坏掉,所以要及时修理。一般只要不是新冰箱,出现这种情的都是很慢,它的前期是在冷藏室内有半边有霜,而另一半边无霜,结霜边较厚,时间较长后,冷藏室内就不会有霜,这时可能只有一些水球出现,箱内温度较高。此种冰箱一般较难修理,因为漏点很难找到,所以修好后也不能保有较长的使用时间,如果漏点在外还比较邹找到,此时通过氧焊能处理好。第二种温度偏高的原因为蒸发器内结霜,这种情况主要为风冷冰箱,这种冰箱只有一个蒸发器,当蒸发器上结霜不能化掉后,会使风道出现堵塞,冷量不能外出,所以冰箱也不能制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为化霜系统有问题,可能是化霜定时器有故障,或发热管已经烧断。
2、压缩机不能启动
1).冰箱有无电源,我们可以打开冷藏室门,如果其内灯可亮,说明冰箱有电,如果不亮灯,可以检查总电源是否有电,然后检查冰箱保险丝(不是所有冰箱都有),最后检查温控器的触点是否有问题。
2).压缩机是否烧坏,可以检查电机线圈是否烧断,最后检查启动器的情况,有时是过热保护器在起作用,需要过一定时间,让压缩机温度下降后才能启动。
3).温控器不能复位,由于触点烧结在一起,使其不能脱离,造成故障。

冰箱不停机的故障分析与判断
冰箱不停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温度过高
        每种冰箱都有它的气候类型,如SN,N,ST,T型等,一般对于SN和N型冰箱的最高环境温度为32度,如超过此温度很容易出现冰箱不停机的环境,这主要是冰箱的制冷量过小,或者说不得是压缩机的功率过小的原因造成,而ST和T型冰箱则可以在较高的温度下有停机的情况,如在38度的高温度下,冰箱仍能正常停机。所以在选购冰箱时一定要注意,冰箱所标称的气候类型非常重要,如果当地在夏天的温度较高,最好选用能适应高温度环境的冰箱。当环境温度较高时,冰箱的热负荷加大,需要开机的时间长,所以此时应尽量减少开门。
2、温度调节过低
       对于机械温度冰箱,由于温度不可显示,所以当温控器调到一个位置后,一般不再调,但冰箱内部的温度在变化,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会由于温控器的调节位置过低而造成冰箱不停机的现象。如果感觉到冰箱内温度过低,可以蒋温控器按逆时针方向旋小,或将数字调小。对于电脑冰箱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越性。
3、冷藏室壁面结霜
       对于机械温控冰箱,尤其在高温环境下,可以见到冷藏室的壁面结霜,而且霜层较厚,造成冰箱不停机。出现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温控器的温度调节过低,或者箱内食品存放位置不对,冰箱开门次数太多,冰箱门封保温不好。解决的方法是首先将冰箱停机,将冷藏室壁面的霜化掉,将温控器的位置调整,门封检查等后重新开机,如果冰箱是正常的,这种现象会处理好,如果冰箱本身有问题,应找生产商处理。
4、冰箱的温控器失灵
       由于冰箱温控器本身失灵也会造成冰箱不停机,但这种不停机不会只在高温环境下有,在各环境温度下都有,只是在高温环境下情况更严重。主要原因是机械温控器漏氟,或感温头不能感受到温度,电脑冰箱的控制电路板故障。
5、冰箱的制冷剂泄露
       这种情况不冰箱不制冷的前期表现,时间长后冰箱的温度就会上升,慢慢开始不制冷,但冰箱的压缩机仍在工作,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判断冰箱好坏,如果压缩机在工作,但冰箱的两侧面不发热(现在冰箱大多数是这样),就可以初步确定。

冷凝器发出振动声
(一)原因分析
       在电冰箱的使用过程中,有时能听到冷凝器发出的抖动声或噼啪声,这种响声多出现在百叶窗式冷凝器上,因此这种冷凝器是将冷却管挤压在百叶窗式平板散热片上,形成一个整体,但在生产过程中,或由于其它原因等,常造成冷却管和散热片之间结合的牢固性变差,产生松动现象,因此,在压缩机的运转中,由于冷凝器管内外存在着温差的变化,以及冷却管和散热片的受热膨胀系数的不同,两者产生了松动现象,从而发出了噼啪的响声,这种响声暂时虽不影响冰箱的使用,但长期响下支,一来令人讨厌,二来会使冷却管破损,造成制冷剂泄漏。
(二)排除方法
       停止压缩机的运转,然后将502胶水滴在冷却管和散热片的松动处,经一天后的干固,再启动压缩机运转,就不会有响声了。

冰箱的冷凝器忽冷忽热
      冰箱的冷凝器是用于散热,它是将冰箱在制冷时产生的热释放到周围的环境中。在目前的设计中,主要有两种设计方法,一种是将它挂在 冰箱的后部,这种方式在早期限较为常见,另一种是藏匿在冰箱的两侧板内,这是一种较新的方式,它的主要目的是美观和减少侧板的冷凝水。
      当冰箱在制冷的同时,冷凝器开始发热,当冰箱停机时,制冷停止,冷凝器的温度也慢慢降低,最后温度一直降到比环境温度要低2~3度。
      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两侧面全部感觉到发热,不过总还有一面的温度较高一些,在其它季节,可能有一面不发热,这是由于热负荷小,冷凝器的面积相对要大,所以在另一面的温度已经与环境温度相当。
      检验冰箱好坏的最快方法在开机后不久,是否能感觉到冷凝器发热,如果没有则此冰箱可能不会制冷。

      冰箱冷凝器的最高温度与环境温度相比,一般要高10度左右。
      由于冷凝器是将管道粘在侧板上,在侧板的不同点位上温度有一定的差别。

冰箱的冷凝器异常烫手
       冰箱的冷凝器是用于散热,它是将冰箱在制冷时产生的热释放到周围的环境中。在目前的设计中,主要有两种设计方法,一种是将它挂在冰箱的后部,这种方式在早期限较为常见,另一种是藏匿在冰箱的两侧板内,这是一种较新的方式,它的主要目的是美观和减少侧板的冷凝水。
      当冰箱在制冷的同时,冷凝器开始发热,当冰箱停机时,制冷停止,冷凝器的温度也慢慢降低,最后温度一直降到比环境温度要低2~3度(侧板)。
      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两侧面全部感觉到发热,不过总还有一面的温度较高一些,在其它季节,可能有一面不发热,这是由于热负荷小,冷凝器的面积相对要大,所以在另一面的温度已经与环境温度相当。
      冰箱冷凝器的最高温度与环境温度相比,一般要高10度左右。
      如果冰箱异常烫手,说明制冷系统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系统压力高,温度也就高,一般是系统中有空气进入,或者制冷剂的充注量过多,造成在冷凝端的压力过高,形成高温。如果在高温环境下运行冰箱,也可能烫手,要仔细进行区别。一般说在冰箱中混有空气的可能性较少,因为有空气后,冰箱的性能会较差,冷冻室内的温度很难降低,冰箱也不会停机。

冷凝器中的油堵和脏堵
     冰箱容易出现堵的地方是干燥过滤器和毛细管,在干燥过滤器处设计有过滤网,而毛细管则是管径过小。
出现油堵的原因是,油变质后成块状,流性差,流动阻力大,制冷剂的流动不能通过,从而使管路出现流驼不畅。
出现脏堵的主要原因是管路不清洁,或压缩机等运动部件磨损,形成一些杂质,或油中分离出不溶性物质,如石腊等,从而造成管路流通不畅。

      一般说很少会在冷凝器处出现上述现象,当然不是说它不可能出现,这是因冷凝器的管径一般也较小,制冷剂流过的速度高,在管壁上会形成一些如圬的物质,而且设计过程中考虑不够,冷凝管的阻力过大,出现的机会更大。
在维修过程中首选检查毛细管和过滤器,如果确信后,可用氮气吹通,可将冰箱倒置,将管中的油吹出。
冰箱常见故障的检查

1、不制冷:冰箱电源插头是否插好了;电源插座是否有电;电源断路器是否断开。检查冷藏室门灯是否亮,以确定冰箱是否接通电源。检查温控器是否在工作档位,温控器有停机档(0档),放在停机档压缩机是不会工作的。如检查以上几项均正常,请找维修人员解决。
2、制冷不良:检查温控器档位是否调得太低。食品是否存放过多或放入了过热食品。是否频繁开门或门封不严。是否日光直射或冰箱附近有热源。是否周围通风不良。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低,且温度补偿开关没有打开。
3、冰箱有响声启动不了:正常 环 境 温 度 情 况 下 (15℃-38℃),冰箱启动时,如果压缩机发出“嗡嗡”声,半分钟左右压缩机停止工作,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电压太低(低于187V)造成压缩机无法启动;如果压缩机发出“恩恩”声,随即听到“啪嗒”声,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电压太高(高于242V)或压缩机连续工作时间太长造成的;当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或压缩机外壳温度降低后,冰箱即能正常工作。
4、门封不严:冰箱门封条与箱体之间产生缝隙的原因主要是门封条变形,可用电吹风(功率300W)吹烤变形凹部位,使其恢复原状,消除缝隙。但注意吹风机的功率不能太大,热点不能过于集中,吹风口离变形的门封条不能太近,否则会损坏门封条。另外,在门封条凹陷处下方与箱门相接处垫一块薄海绵,也可以消除缝隙。若以上校正无效,应更换新胶条。5、冷藏室积水或有水溢出:冷藏室排水孔堵塞,造成冷凝水不能顺利排出,用有一定柔韧性的工具进行疏通即可。

◎怎么完全不冷?
1.是否停电;2.冰箱的电源插头是否松脱;3.家庭的无熔丝电源开关是否跳开或其它开关的保险丝是否断了
◎冷度不足?
1.是否放入热食或冰箱门经常开关;2.冰箱内食品是否过多;3.安装是否有问题、冰箱后面的散热座是否阻塞
◎冰箱外部怎么会结露?
1.冰箱在湿气多的地方使用,外侧有结露的可能,这并非故障,只要用干布擦拭并保持周围的通风即可
◎下层的食物结冰了?
1.请检查温控开关或下层风门开关,旋纽开关是否在适当的位置
2.安装场所的温度是否低于5度C以下
3.是否把水份太多、易结冻的食品,放在栏架的内侧
◎怎么会产生噪音?
1.是否放在坚固、平坦的地面
2.冰箱是否靠墙壁放置
3.蒸发盘是否放在正确的位置
4.压缩机运转时,会有冷媒流动的声音,此为正常现象
◎怎么会漏电?
1.检查接地线是否接好,若没有接好,压缩机运转时会感应静电,以致触摸冰箱时会有触电的感觉,但不会致命。

1、不制冷检查以下部位
1.1冰箱电源插头是否没有插好在电源插座上;电源插座是否有电;电源断路器是否断开。
1.2 检查冷藏室门灯是否亮,以确定冰箱是否接通电源。
1.3温控器是否在工作的档位,温控器有停机档(0档),放在停机档压缩机是不会工作的。
1.4如检查以上几项均正常,请找专业维修人员解决。
2、制冷不良
2.1温控器档位是否调的太低。
2.2食品是否存放过多或放入了过热食品
2.3频繁开门或门封不严
2.4日光直射或冰箱附近有热源

2.5周围通风不良
2.6环境温度是否过低,且温度补偿开关没有打开。
3、冰箱有响声启动不了
      正常环境温度情况下(15℃--38℃),冰箱启动时,如果压缩机发出“嗡嗡”声,半分钟左右压缩机停止工作,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电压太低(低于187V)造成压缩机无法启动的;如果压缩机发出“恩恩”声,随即听到“啪嗒”声,这种情况是由于电源电压太高(高于242V)或压缩机连续工作时间太长造成的;当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或压缩机外壳温度降低后,冰箱即能正常工作。
4、门封不严
      冰箱门封条与箱体之间产生缝隙的原因主要是门封条变形,可用电吹风机(功率300 W)吹烤变形凹部位,使其恢复原状,消除缝隙。但注意吹风机的功率不能太大,热点不能过于集中,吹风口离变形的门封条不能太近,否则,会损坏门封条。另外,在门封条凹陷处下放与箱门相接处垫一块薄海绵,也可以消除缝隙。若以上校正无效,应更换新胶条。
5、冷藏室积水或有水溢出
冷藏室排水孔堵塞,造成冷凝水不能顺利排出,用有一定柔韧性的工具进行疏通即可。
6、冷藏室后背部结冰、结霜较厚
是否将水分过多或过热的食物放入冰箱冷藏室;是否温控器档位打的太高,造成制冷过强;是否环境温度相差过大;进行正确调整即可解决。
7、冰箱内有异味
7.1味道强烈的食品是否未包裹好。
7.2是否长时间未清洁冰箱、冰柜。
8、冷藏室的食品冻结
8.1冷藏室温度是否调的太低,请将温控器旋钮调节到适当位置。
8.2环境温度是否在5℃以下,将温控器档位调高一些。
8.3水分大的食品是否放在了搁架深处,靠冷藏室后壁太近。
9、噪音大检查以下情况
9.1地面是否坚固和平坦。
9.2冰箱安放是否平稳。
9.3后背是否紧挨墙壁,离开即可。
9.4是否与易震动的物品相接触,分开即可
10、夏季冷藏温度高的原因
       任何冰箱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温度范围,冰箱只有在此温度范围内才能保持最佳运行状态。例如一台冰箱的气候类型是“N”型(温带型),在16-32度时冰箱的运行状态最好,但并不是说冰箱在超过32度或低于16度时冰箱就不能正常运行了,在此种环境条件下冰箱仍能够正常运行,只不过冰箱的运行状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当环境温度超过32度时,冰箱的运行时间要相对延长,但冰箱冷藏室仍能够控制在10度以下;但任何冰箱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环境温度过高超过此冰箱的承受能力时,冰箱就会出现不停机、冷藏温度过高的现象。当然只有在环境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才会出现此问题,不会影响冰箱的性能,您可放心使用。

常见故障现象:

1.制冷剂泄漏、电气(线路、机体)绝缘破损等引起的漏电等。

2.制冷系统脏堵与冰堵、冷凝器积尘等。

3.电气线路断线、熔断器熔断、由于过热或过流引起过载保护器触点断开、由于制冷系统压力不正常引起压力继电器触点断开。

4.压缩机 电动机绕组、风扇电机绕组、电磁阀线圈、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等烧毁。

5.压缩机卡住、运动部件轴承卡住等。

6.压缩机阀片破损、活塞拉毛、风扇扇叶断裂以及各种部件破损等。

常见故障判断方法:

冰箱坏了,具体是什么故障呢?如果不制冷,并且压缩机运转正常,就是制冷剂泄漏,需要重新充注制冷剂.
如果制冷很好,而压缩机不停机,就是温控器损坏,需要更换温控器.
如果压缩机不运行,就是压缩机有毛病,需要检查压缩机的问题.
  运行中的电冰箱发出的“嘶嘶嘶”的气流声,同时还带有激流声,这是比较柔和的正常噪声。
电冰箱发出的“啪啪啪”的响声,这是由于箱内热胀冷缩而产生的一种声音,属于正常情况。
电冰箱出现的“当当当”的响声,往往是在压缩机启动或停止时的瞬间产生,有时一下,有时两三下,这不会影响它的正常使用。
电冰箱压缩机内如有“乒乒”金属管振动的碰撞声,这是高压消声管断的声音,应及时修理。
电冰箱如出现“轰轰轰”的响声,并且声音在运行的电冰箱压缩机中发出,这是压缩机内吊簧折断或脱位而发出的声音,应及时维修。
电冰箱出现的“咯咯咯”或“嗒嗒嗒”的声音,同时伴有压缩机明显的振动,这是压缩机的机件有损坏或松坏,以致发生撞击,应及时维修。

多种方法检测电冰箱泄漏

  1.卤素检漏灯检漏:氟利昂制冷剂由卤素族元素组成,卤元素与燃烧着的铜相遇时,与铜相结合,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卤化铜,从而使火焰的颜色变成绿色或紫绿色。当泄漏量由少到多变化时,火焰颜色相应地从微绿-浅绿-绿-深绿-紫绿而变化,因此根据火焰的颜色就能判断泄漏点及泄漏量的多少。检漏时,先点燃卤素检卤灯,然后用探管的橡皮管口去探测制冷部件,同时观察火焰的颜色,就很容易找出泄漏点,并能判断泄漏量的多少。

  2.电子卤素检漏仪检漏:电子卤素检漏仪主要用于精密检漏,应先用其他检漏方法找出明显的泄漏处后,再用电子卤素检漏仪检测不明显的泄漏点。检漏时,应使探头与补测点之间保持3mm~5mm距离,并掌握好探头移动速度,一般不超过50mm/s,根据检漏仪仪表读数及蜂鸣器发出的声音,就能知道泄漏点和泄漏量。电子卤素检漏仪在使用过程中,应防止大量的制冷剂吸入检漏仪,还应注意环境通风良好,无卤素气体和其他雾气干扰,应在空气新鲜的场所进行检测。

  3.袖珍式电子卤素检漏仪检漏:袖珍式电子卤素检漏的灵敏度比电子卤素检漏仪低,当年泄漏量约为14克时,才有反应。但它检测范围广、造价低,在上门维修中使用比较广泛。

  4.肥皂泡检漏:肥皂泡检漏既方便又有效,在维修中广泛使用,将肥皂切成碎片,浸泡在热水中,不断搅伴使其溶化,冷却后就变成浅黄色溶液,肥皂水不能太浓,也不要太稀,太浓则不容易起泡。检漏时,先用纱布将被检处擦干净,再用干净毛笔沾上肥皂水在被检处四周,仔细观察有无气泡,如有气泡出现,就说明该处泄漏。

  5.浸水检漏:浸水检漏主要用于冰箱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等零部件的检漏。检漏前在被检元件中充入0.8MPa~1MPa的氦气或干燥空气,再将被检件放入50℃左右的温水中,仔细观察有无气泡,如有气泡出现,说明被检件泄漏。检漏时,检漏场地应光线充足,观察时间不少于1分钟,被检件浸入水面200mm以下。

  6.油污检漏:仔细观察制冷系统外壁是否有油污,要特别仔细观察蒸发器铝管与铜管焊接处、蒸发器内壁,压缩机高、低压管接口,干燥过滤器进出接口等焊接部位。如泄漏不明显,可戴上白手套或用白纸接触可疑处,如手套或白纸上有油污,说明该处有泄漏,在此做好记号,以便补漏。

电冰箱电机常见的故障与产生故障的原因  现在很多电冰箱厂家生产出来的冰箱在质量上真不感恭维,尤其是一些小厂家制造出来的产品,在电路设计上,产品质量上,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来坑害消费者,而给消费者带来就是昂贵的维修费用。如果,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就剩去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如下:

  (一)电机常见的故障

  1、电动机绕组接线或引线断开,电动机引线与压缩机壳内三个接线柱脱落而造成电动机断路。检修这种故障,当电源电压正常时,冰箱接通电源后,压缩机不运行,可是万用表测量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其阻值无限大,说明电动机有断路处。

  2、电机运行绕组匝间短路。这时电机能勉强启动运行,但响声明显比原来大,运行电流比正常值1倍以上,用万用表测运行绕组的阻值比正常值小。

  3、电机启动绕组匝间短路。这时电机能人工启动正常运行,但用启动继电器后不能启动。

  4、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短路。这时用万用表检查,则启动和运行绕组的阻值比正常值明显减小。现象为在电源电压,启动继电器等控制电路都正常的情况,启动继电器连续过载,热保护触点跳开,而换一台压缩机正常了。

  5、电机接线柱公用引线与机壳相碰。这时电机能启动和运行,但在冰箱接地良好的情况下处处漏电。处理时将电源插头反插一下即可。为了防止触电,应将电源插座换成三眼插座。

  (二)电机产生故障的原因

  1、电机经常在过压或欠压的情况下启动和运行。

  2、由于制冷系统的故障,使得电机长时间运转不停,温升过高,漆包线老化而烧毁。

  3、曲轴吸油不畅,造成电机抱轴,卡缸长时间又未被发现,使电机绕组烧毁。

  4、化霜不及时,使冰箱的负荷加重,造成电机过早损坏。

  5、一会停电,一会来电,造成冰箱频繁启动,影响了电机寿命。

  6、修理中充灌甲醇,造成电机过早损坏。

  7、电机本身质量不过关,绕组所用漆包线不是耐氟的高强度漆包线。

如何检查冰箱启动继电器确实发生了故障?用冰箱自身的压缩机充压检漏和抽真空的方法  冰箱加注制冷剂前要先对制冷系统检漏,然后再抽真空。但是在没有真空泵或上门维修不便于携带真空泵时,检漏可利用冰箱自身的压缩机进行充气打压,抽真空也可用冰箱自身的压缩机去抽,不一定要用真空泵。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用冰箱自身的压缩机充压检漏和抽真空的方法。

  一、充压检漏
  1.充压检漏前的准备工作
   (1)在压缩机工艺管上连接三通修理阀,并在检修阀上安装真空压力表和充灌制冷剂的设备(此时,充灌制冷剂设备的阀门应该是关闭的)。

  (2)在靠近压缩机的地方切断回气管(或叫低压管,与蒸发器相接的管子),切断处与蒸发器相接的一端要用铜焊封口;在压缩机的回气管上安装铜接头螺母。压缩机的回气管口不可封住,否则会因为没有空气进入压缩机而不能给制冷系统充气。

  2.充压检漏
做好了上面两项准备工作后,打开修理阀的阀门,接通电源,启动压缩机,即给制冷系统充空气,开始进行充压检漏。

  (1)当真空压力表的压力上升到0.8~1.0MPa时,先用螺帽封住回气管的管口,不让空气再从此处进入压缩机,然后切断电源

  (2)用毛笔蘸肥皂水涂管路各连接处,看是否冒泡。如果冒泡,则说明漏气,应紧固连接处的螺母,直到不漏。

  (3)在管路各连接处不漏气的情况下,等待15分钟以后,若真空压力表上的压力值没有变化,说明冰箱的制冷系统是不漏气的。

  二、抽真空

  1.抽真空前的准备工作

  (1)重新将压缩机的回气管与蒸发器相连的管子用铜焊接通。

  (2)在靠近压缩机的地方切断排气管(或叫高压管,与冷凝器相接的管子),并在切断处焊接一个事先用φ6mm铜管制作的“T”形三通铜管。

  (3)在“T”形三通铜管的另一端套上一段装有玻璃管的橡胶管,用作抽真空时的排气管。

  (4)用一个容量不低于200ml的烧杯盛上冰箱压缩机冷冻油,并将玻璃管放入此烧杯中(冷冻油必须始终浸没掉玻璃管的出口)。

  (5)准备一个力量较大的橡胶管夹子。
  注:压缩机工艺管上连接的修理阀及其上面安装的真空压力表和充灌制冷剂的设备仍然没有卸下,且充灌制冷剂设备的阀门还是关闭的。

  2.抽真空

  做好了上面几项准备工作后(打开修理阀的阀门),接通电源,启动压缩机,即开始对制冷系统抽真空。此时,应该看到烧杯里的冷冻油内有大量的气泡溢出。用吹风机分别吹蒸发室、冷凝器和各外露管道的表面(以利水蒸气排出制冷系统),这样抽真空的效果要好些。

(1)当冷冻油内的气泡逐渐减少至无气泡溢出时,可以看到玻璃管内渐渐地有冷冻油回吸现象,这说明制冷系统中已基本呈真空状态。此时,要先用橡胶管夹子夹住橡胶管,然后切断电源。

  (2)打开充灌制冷剂设备的阀门,给制冷系统中加入一些制冷剂(40g左右),待其在制冷系统中循环一段时间后再启动压缩机,然后放开夹子又可看见烧杯里的冷冻油内有大量的气泡溢出(其中极大部分是制冷剂,极少量是混在其中的空气)。注意在此过程中,要同时用吹风机分别吹蒸发室、冷凝器和各外露管道的表面。

  (3)当冷冻油内的气泡又逐渐减少到无气泡溢出且有冷冻油回吸现象时,说明制冷系统中的真空已经达到规定要求,用专业封口钳将“T”型三通铜管上套橡胶管的一端铜管夹扁,去掉橡胶管,并立即用铜焊封住铜管的口子。值得注意的是,从夹扁铜管到用铜焊封住其口的过程中,不要让压缩机停机,否则就可能会有空气重新进入制冷系统。

  上面的工序全部完成后切断电源,打开充灌制冷剂设备的阀门,给制冷系统充注适量的制冷剂并封口,冰箱就能正常使用了。

冰箱常见故障维修及实例分析

  冰箱因系统泄漏或者而造成的压缩机不停机、不制冷、制冷效果差等现象,是冰箱常见故障,由于维修失误造成的系统堵塞也是常见故障。

  一、制冷系统的堵塞一般的是有脏堵和冰堵,油堵的故障很少见。

  脏堵是由于制冷系统中有杂质(氧化皮、铜屑、焊渣等),当他们虽制冷剂循环时,在毛细管或干燥过滤器处发生堵塞。冰堵是由于制冷系统进入水分造成的,R12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加上维修中抽真空的工艺要求不严格,加氟过程中带进水分,还有就是因为泄漏后在压缩机中存有水量,当压缩机高温作用下制冷剂有液态转换为气态,这样水分便随制冷剂的循环进入又细又长的毛细管。当每千克制冷剂含水分超过20毫克时,过滤器内部的干燥硅粒子达到饱和后,再不能吸收水分,那么当毛细管出口温度低于零度时,则水分就会从制冷剂当中分离出来,凝结在毛细管的出口,形成冰堵。

  脏堵和冰堵可分为全堵和半堵,,其故障现象为蒸发器不结霜或结霜不满,冷凝器候补温度偏高,手摸干燥过滤器或冷凝器没有温度,切开工艺管有大量的气体喷出,证明系统循环不畅通。

  冰堵形成后,压缩机排气阻力增大,冷凝器不热,加热蒸发器一段时间,又可以正常工作,但在连续工作一段时间故障重新出现,这就是冰堵的特征。

  二、制冷系统泄漏,大部分发生在蒸发器、冷凝器、防露管等,还有就是焊接的接头,一般的冰箱冰柜都采用铝质材料和流扎钢管制成的,生产工艺差、材料的质量低劣,在使用过程中长时间的停顿,没有清洗和干燥处理,被氧化腐烂,出现泄漏,还有的是由于使用不当,在清理当中和搬运当中造成的震动和碰撞原因引起的泄漏。制冷系统的泄漏,表现为:制冷效果下降、不制冷等。所以在检查此类故障时仅凭压缩机不停机、不制冷、制冷效果差来判断制冷系统是堵塞或泄漏其理由不充分,应该根据具体的现象分析鉴别。

  维修实例分析:

  例一、沈努西三门冰箱不工作分析与检修:
  首先检查压缩机和温控器,发现压缩机热保护其损坏,侧脸股压缩机的绕组的直流电阻,分别是6、24、30欧姆,分析压缩机得主绕组损坏,原压缩机是125瓦的,插下压缩机发觉没有制冷剂喷出,询问用户得知,已开始制冷效果差,后来就不制冷,就没有人管,过了几天就不工作了;根据提供的情况分析是由于没有制冷剂引起的压缩机工作时间过长,没有制冷剂循环来帮助压缩机散热,导致压缩机损坏,必须对系统打压检漏,为了快速判断出泄漏的地方,采用了分段打压的方法。江干燥过滤器和毛细管处断开,并把两个接头焊封,再将压缩机吸气管断开,分别焊接上工艺管,工艺管的另一端接有三通修理阀,安装高压压力表(2.0MPa)然后向低压部分冲入氮气压力至0.8Mpa,高压端加压力至1.6Mpa,保压24小时,发现高压端的压力没有变化,低压端压力下降到0.3Mpa,说明低压端泄漏,经仔细观察,发现冷冻室蒸发器(办事蒸发器)下部有油迹,仔细检查发现有一块漆皮爆裂,除掉漆皮,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腐蚀造成的小孔,故对此小孔决定采取粘补的方法,具体方法是:除掉爆裂的漆皮,用抹布擦干净,用水砂纸,打磨干净外表,然后涂上JC-311粘合剂,外补贴一层用干燥过滤器包装袋剪下的一小块合适大小的小片,24小时后粘合剂完全固化后,恢复管路,更换压缩机,确保一次性修好,再次整个系统打压至0.8Mpa,保压12小时压力没有变化,为了防止冰堵,更换干燥过滤器后进行抽真空处理,制冷剂,试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二、一台华意BCD-185型冰箱,压缩机运转不听,冷冻室、冷藏室均不制冷。

  故障分析检查:手摸冰箱后面的冷凝器不热,压缩机吸排气也没有温度,压缩机也不热,切开压缩机工艺管没有气体溢出,判断系统内部的制冷剂泄漏光了。采用打压的方法对系统整体打压,发现压力表停留在0.2Mpa处表针颤抖,压力不再增加,检查外观没有发现泄漏,耳朵贴在箱体上听到有“嗤嗤”的声音,根据声音的位置判断在冰箱的下边,仔细检查发现下门的门下边得外壳烂掉了,气流是从这里出来的,判断防露管腐蚀漏气,采用切除防露管的方法,为了保证冷凝器的散热效果,用直径6毫米的铜管,4米接到原来的防露管处,再打压检漏,保压12小时压力时0.8Mpa不泄漏,然后放掉气,真空处理,充入制冷剂,开机试验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三、一台新飞220立升的双门双温双控冰箱,压缩机运转不停,但制冷效果差(专修)。

  故障分析与检修:此机是双温双控的冰箱,县关闭冷冻室的温控器,观察冷藏室的制冷效果,15分钟以后保鲜室的后板上结了很多的霜,证明冷藏室工作正常,在打开冷冻室的温控器,关闭冷藏室的温控器,15分钟以后冷冻室的蒸发器上只有少量的霜,大约有40厘米的蒸发器管上挂霜,其他的地方只有露水,证明冷冻室工作不正常,怀疑内部堵塞现象,从多方面考虑电磁法与毛细管的连接处阻塞或者是干燥过滤器导电磁阀之间堵塞、或者电磁法工作不正常,先断开电磁法于干燥过滤器的连接,开启压缩机观察气流状态有些减小,有可能是干燥过滤器阻塞,于是更换赶在过滤器再试验气流不错,再焊开毛细管与电磁阀之间的连接打压发现又脏东西吹出,证明了在原来的修理工在维修当中由于焊接的问题引起过多的赃物进入系统内,于,是加压吹出脏东西观察气流(从毛细管吹出的、电磁阀吹出的)都正常,也没有杂质后,在连接好管路,抽真空,加氟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四、杨子冰箱BCD230型,维修后出现间断制冷
  此冰箱维修后出现间断制冷,故障现象:一开机工作个状态正常,10-30分钟后压缩机声音加大,冷冻室原来结的冰慢慢的化掉,判断为冰堵,为了证实,再开机后听到压缩机声音加大时,拔掉冰箱电源仔细听冰箱内有没有气流声,一开始没有,打开冷冻室门,等待有10分钟左右以后听到冷冻室后部有气流声,再开压缩机一段时间又有症候出现,证实了冰堵引起的工作不正常。

  切开压缩机的工艺管放出制冷剂,用100瓦的白炽灯泡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内加温,将原来的干燥过滤器换掉,在压缩机工艺口接上维修阀,加热约2小时后开启真空泵,对系统抽空处理,抽空时间在1小时以后,取出加热灯泡,关掉真空泵,加100克制冷剂,开机30时分钟左右没有发现冰堵现象,为了安全起见,再次对系统抽真空,同时还要加热冷冻室,同时对干燥过滤器加温在100度左右,约一小时后再加氟开机试验,一切正常

网友A:
     不错,很好的资料,有空在家也拆了那个 SIEMENS 的冰箱看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