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西门子霍尼韦尔江森的DDC连接,能否读取数据?

楼主(2011-12-27):
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软件,功能相当的强大。图形显示做到功能日趋完善。

但是目前工程方面,还没有做过INTOUCH与西门子、霍尼、江森等厂家的DDC连接,进行监控的系统实例。

西门子的顶峰系统,觉得insight软件,与intouch相比,觉得没有intouch简单易上手,且没有强大的图库软件。(本人对insight不是很熟悉)。

因此。萌生出这三家的DDC控制器与INTOUCH进行连接,组成一套监控系统。

如果可行的话,应该选用哪一种驱动进行连接?kepseverEX还是DAsever ?其中具体的设置应该如何进行。

希望高人指示一二。

网友A:
哦你看一下它有没有版卡驱动啦,要不你直接走MODBUS通信啦,

我现在没有电脑所以不能很准确的回复你,

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如果有问题到这里找我,

无聊的和尚

网友B:
完全可以的,至少我用过intouch通过DDE和西门子罗克韦尔的PLC的通信,因为DDE即:direct data exchange是Microsoft开发的一种通信协议,可供windows环境下的应用程序彼此发送/接收数据与指令。也就是,如果有两个同时运行的应用程序,基本度能运用DDE实现一种客户与服务器的的通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器应用程序提供数据,并接受对这些数据感兴趣的任何其他应用程序的请求。发送请求的应用程序被称为客户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应用程序可以几座客户端又可做服务器。

   但是对于这个DDE,就我本人的应用来说,只适合非网络的数据交换,如果对于那类的分布式的,基于局域网的通信,建议用intouch的专门通信协议Wonderware Suite Link协议,是一个基于TCP/IP的协议。

网友B:
所谓的非网络,我这里指的是:交换数据在本台电脑上哈,因为我用此协议时都是在这类情况下做的!

楼主:
对:无聊的和尚关于哦你看一下它有没有版卡驱动啦,要不你直接走MODBUS通信啦, 我现在没有电脑所以不能很准确的回复你,   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如果有问题到这里找我, 无聊的和尚 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如果有问题到这里找我, 无聊的和尚 内容的回复:

走MODBUS通信,我都没有做过,以前在工业上一直做的是各个厂家的PLC通过以太网与INTOUCH通信。哎,瀑布汗。

走MODBUS通信,这样做,你看行不行?   现场的RS485连接到Nport 5130, 用 KEPsever EX 或者SMC 的DAsever里面的DASMBTCP进行驱动。这样可以吗??

产生新的问题,这两个驱动里面改做什么设置? 真是没有做过,不清楚怎么弄,头大。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