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12-27):
大家好,请问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台达的变频器通过MODBUS  RTU模式通讯,在程序怎么做?指导一下,谢谢了 。具体说一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触摸屏作为主机,在你触摸它的时候,自动发出通讯数据的,然后变频器作为从机自动应答,关键是你用MODBUS RTU,屏上控制按钮与变频器中的控制参数要对应,通讯参数也要一致,才能保证通上讯,能正确控制。不需要写程序,直接在屏上按钮中的参数设置成变频器的通讯控制相应寄存器即可。

网友B:
看触摸屏MODBUS RTU 格式的地址,地址的数值是变频器数据地址的十进制格式。地址的功能数值就看你想控制什么,两者通信协议要一致。

网友C:
靠你设置好端口就行啦,然后你在屏上读它的变频器内部数据地址就行啦,还有什么程序啦,老大你有东西吗,有就做一下实验,东西是问不出来的得学会自己 去做,

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如果有问题到这里找我,

无聊的和尚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很简单啊,触摸屏作为主机,在你触摸它的时候,自动发出通讯数据的,然后变频器作为从机自动应答,关键是你用MODBUS RTU,屏上控制按钮与变频器中的控制参数要对应,通讯参数也要一致,才能保证通上讯,能正确控制。不需要写程序,直接在屏上按钮中的参数设置成变频器的通讯控制相应寄存器即可。 内容的回复:

地址我都对应好了,按钮我也设置好了。不知道怎么送数。。。。。。试了好多次。

网友D:
先找到你要發送數據的地址,再用觸摸屏按鈕的on巨集編寫宏指令

楼主:
变频器的启动参数送什么,是送16进制,还是10进制的。就是2000h送的是什么进制的数。还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地址有偏移是指设备地址,还是寄存器的地址呀。我送的数是在脚本里面编么?

网友E(2017-10-26):
为啥不用威纶通的呢 很简单的

232 --plc

485---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