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cn使用求助

楼主(2011-12-28):
本人刚接触PLC,知道PLC用梯形图编程。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梯形图中变量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请问在s-7 200cn中能否同样可以实现。 谢谢!

网友A:
晕呀,什么数字表达式呀,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最常见的三种编程方式是:STL、LAD、FDB,就是语句表、梯形图、和功能块。相互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具体你可以打开软件点击:“视图”,然后就可以看到三种语句之间的转换。

           对于楼主说的数学表达式,可能是所谓的用科学技术法的计数吧,其他我想不到是什么,要么你可以贴写程序,让我大开下眼界。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楼主是个新人  大家体谅下吧

网友D:
楼主:你所说的“梯形图中变量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是不是指按数学表达式用梯形图的变量进行编程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是指模拟量按转换公式进行编程,哪种型号的PLC都能作。

网友E: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