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订错了

楼主(2011-12-28):
由于疏忽,本人订错了一台ATV71HU75M3施耐德变频器,3AC220V,本应该订的是ATV71HU7N43AC380V的,由于电压等级不对,用不上啊!供应商又不给换货,价格还比-----N4高一倍,领导也知道了,真是好郁闷。恳请高手帮忙出个主意,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是长期合作的供应商,他们应该是可以退货的。

然后找下谁的原因,以后避免此类的失误就行了呗

楼主:
供应商是个代理的,说该机是特定的,只有其他用户订该型号时才能换货。型号是我提的,责任在我,订货是采购部定的,不好办。

网友B:
在坛子里广播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帮你消化一下。。。

网友C:
再定一个三相变压器。。。。。。

网友D:
这个问题首先自己要好好反省一下,吸取教训,如果你直接告诉经销商,我要三相380V输入的,他不至于弄错,你直接报给经销商的型号吧,太自信了。

这样的情况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给退,就自己找找给卖掉吧,要保存完好,也可以给别的三级经销商,价格合适,总有人要的。

网友E:
单相接法可以用,只要没缺相保护。在R、S接220V,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