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1-12-28):
现在手头有好几个三菱的5KW伺服驱动器,在做项目的时候 要供电 用3相220V供电,选择电线的时候 我的计算方法是I=5000/220/1.732/0.8 其中0.7是功率因素,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算出来电流为16A 那我选线的时候2.5就足够了 但是三菱手册上说要选5.5的电线,觉得很奇怪 而且手册上说5KW的驱动器电流为24A 不知道怎么的出来的 就算是24A的电流 电线也不应该选5.5的把 很疑惑 还望高人指点一下,以前用的时候 都是直接2.5的电线就可以了 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A:
5KW的伺服驱动器的输入容量可不是5KVA,手册说是24A,你信就是了。

至于导线,看的是电流密度和线损,合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