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和施耐德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8):
RT 我现在想用组态王做画面 PLC采用的是施耐德的PLC   当我定义变量时 下面有个连接设备的按钮 在里面选择设备  但是里面没有施耐德的PLC 我想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啊  而且我还想采用以太网来实现通讯  请问这个可以么???

网友A:
组态王与施耐德PLC连接,在你建组态王工程时就确定了与施耐德PLC连接的方式!在组态王-PLC-莫迪康-通讯方式,

在组态王软件里有变量,先新建变量 (按要求步骤做),在组态王的帮助-驱动里有施耐德PLC与组态王变量连接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