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上点显示乱码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12-28):
型号是11CXS4A2I1,上电后屏幕显示乱码,不是完整的画面,有碰到过的吗,更换键盘也没有作用。

网友A(2014-05-24):
这是伟肯第一代产品CX系列,如果屏幕显示乱码,更换键盘没有作用,那只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建议更新伟肯第二代产品NX系列或第三代产品VACON 20/100系列。

网友B(2014-07-01):
重新下载应用试试,系统固件中的字库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