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程序下载后就再也连接不上了,问什么?

楼主(2011-12-28):
我的PLC CPU是IC200CPU005-CF,在程序下载完成后,计算机就连接不到PLC了,程序没问题,设备运行的也挺好。可就是连接不上。程序输入用的485口,后来查硬件配置中CPU的通讯485口是RTU-ONLY, 232口是SNP模式,已经把电脑和PLC的波特率设置成一致的了。还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修改程序,能用232口进行通讯吗?如果用232口数据线,编程软件中用什么修改吗?

网友A:
改变下通讯接口com1,2,3,4

楼主:
可我只有一个端口,com1.您是说还用485口吗?

网友B:
改成RTU的口就不能下载程序了,用SNP的

楼主:
关键现在已经连接不上,232口是SNP的,自己做了一根,可还是和PLC连接不上,按照图纸上接的,2-2,3-3,5-5,可还是不行!!

网友B(2012-01-30):
如果程序没下装到FLASHROM中,把电池拔了,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