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的表笔极性问题

楼主(2011-12-28):
      指针式万用笔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正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负极;
      较老的数字万用表和极少的较新的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是相同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正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负极;
      一般情况下,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在这点是相反的: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负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电源正极!这个笔者曾经做过测试,确实如此!
      相关帖子如下:
1、http://www.jd1718.com.cn/info/168.htm
      该帖原文如下:
      数字万用表的常规使用与保养
首先打开数字万用表的电源,然后选择所测对象是电压、电流、电阻或其他量。接下来便是量程,不能确定参数时可置于最大量程,再逐步减小量程。测量前还应检查表笔是否处于正确孔位。拨动量程开关时用力要适度,避免可能造成开关金属片的损坏。使用完毕,功能量程开关最好置于高压挡。
2.数字万用表的测试中的几点说明
(1)对于高阻挡, 电阻的测试结果与指针表测试结果有差别是正常的。这主要是因测试条件略有不同。
(2)测试相关极性的物理量时,其极性显示与表笔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当不显示极性时,红表笔触点为电位高端或电流流入端,极性显示“-”时,红表笔触点则为电位低端或电流流出端。
(3)电阻挡及二极管挡与指针表有别。指针表测量电阻时,红、黑表笔与测试源极性相反,即黑表笔为测试源正端,红表笔为负端。而数字表却与测试源极性一致,即红表笔为测试源正端,黑表笔为负端,这与电压、电流挡表示一致。这样不会混淆,较指针表优越。
(4)对于不知极性或不知引脚排列顺序的三极管,可通过三极管hfe挡多次换脚检测来辨别确定其三极管的各电极。
(5)数字万用表应定期校准,校准时应选用同类或精度更高的数字仪表,按先校直流挡,然后校交流挡,最后校电容挡的顺序进行。
数字万用表常使用一只9V叠层电池,一般使用几个月就要更换。建议购买9V充电电池替代。这种镍镉可充电池型号为GP-15F8K。跟普通9V叠层电池完全一样。
2、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1558
    因为原帖较长,在下面贴出,也可自己去看。该帖就表明了数字万用表的这种极性也不是绝对的,呵呵@_@

楼主:
关于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表笔所接极性相反的问题

        网络上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 表笔 所接极性是相反的。我很是糊涂。例如:

(1) 对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来说,用指针万用表,应该是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

(2)按照上面的的极性相反的道理,用数字万用表,应该是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

        按照上面(2)的测法,测得的结果是:正向电阻为233K欧姆,反向电阻为1.01K欧姆。而反过来(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时候,则正向电阻为1.01K欧姆,反向电阻为233K欧姆,这个时候是符合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时候的阻止应该在1K左右的,反向阻值正常应该是几十K欧姆以上的标准的。 呵呵,所以,我觉得,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还是和指针的一样的接表内的负极的。要不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所说的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 表笔 所接极性是相反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给与解惑。谢谢!

2楼(张先生——管理员):你说了一堆,说清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还有误导之嫌。手里不是有两个表吗?一个放在欧姆档,另一个放在电压档,一量;再反过来原先欧姆档的变电压档,电压档的变欧姆档一量;有没有不同不就清楚了吗?!

3楼:模糊。是啊,说都没有说清楚,让人看了越看越模糊!!

4楼:还是实践中出真理。。。。。。。。。。。

5楼(楼主):呵呵,是说的乱了些。就是说,感觉自己用数字表的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测得的数值是1.02K,而反过来为232K欧姆。这个接法和指针万用表是一样的。我这么测量的结果表明:要想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必须和指针式的一样要 “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否则是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表和指针表的表笔极性是相反的?

6楼:你恐怕有一个表的表笔红黑插反了。

7楼(楼主):回复 #6 张先生 的帖子

 没有的。我这里就一个数字万用表。没有指针的。 黑表笔是接COM口的。

张先生: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表和指针表的表笔极性是相反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8楼(张先生):量电阻都要依靠表里的电池,模拟表是黑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对于被测量的元件来说,接模拟表的黑表笔相当于电池正极,而数字表正好相反。

9楼:这个问题我也比较糊涂,我用指针的,向来都是黑笔接地,不知道对不。

10楼(张先生):对的。

11楼(楼主):谢谢您。那如果是“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 这样的话:测量二极管数字表的黑表笔应该接二极管的负极才对吧?为什么这样做事行不通的,还是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才可以的呢?疑惑中。。。难道是不是所有的数字万用表的表笔接法都和指针表的相反?有个例?我晕。。。

12楼(张先生):如果你没有插错表笔,还是你说的那样,我就不知道你的表是否很特别,至少成千上万人都没有这个问题。

13楼(楼主):呵呵,如果是真的特例,那么我可要好好珍藏了。物以稀为贵吗!说不定以后会很值钱的啊!呵呵。谢谢张先生!

14楼:没什么特别的,我以前就有一块这样的数字表,目的是为了适应用惯指针表的“老人”。

15楼:讨论出真知还是实践出真知

16楼:晕啊,都搞糊涂了啊

17楼:晕啊,都搞糊涂了啊

18楼:极性相反的问题,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只有在测量晶体管的PN极时才会有,测量直流电压时,没有这个问题的.

19楼:绝对是表有问题,好好检查你的表。

20楼:凡是无绝对!!求知的 过程就 是如此!来到这个大舞台真幸运。

21楼:确实或者应该是这样。

22楼:都被楼主,搞晕了,仔细看过张老的回贴,才领会真正意思!

23楼:其实就是电池的正极接哪个表笔的问题,把表拆开看一看,应该能看出来,大不了自己改一下

24楼:继续努力,为了分数而斗争,达人啊,同情下,支持下吧

25楼:很简单,数字表和指针表的工作原理有着本质的不同。指针表是建立在电流表基础上的,数字表建立在电压表基础上的,所以两者使用是不同的。如想详细了解这个问题,清仔细看一下这方面的书就知道了。

26楼:张老说的通俗易懂,对与新手来说,是很不错的,谢谢了.

27楼:看来一般性的事情当中也有特殊的情况,我的表没你这种情况,建议向表的厂家咨询。也许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碰到这种事情最好还是搞清楚的比较好。

28楼:看得很糊涂。。。。。直觉觉得是表的问题!!

29楼:天哪!这个可是真正的基础啊!连这些知识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敢提修理XXXX?

30楼:不要误导新手们呀,张老说的对呀。

31楼:学习了,听的有那么点晕糊了

网友A:
学习了!多谢鸟哥的资料分享

网友B:
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时候,则正向电阻为1.01K欧姆,反向电阻为233K欧姆,这个时候是符合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时候的阻止应该在1K左右的,反向阻值正常应该是几十K欧姆以上的标准的。 呵呵,所以,…,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还是和指针的一样的接表内的负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多谢鸟哥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