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表显示异常

楼主(2011-12-28):
我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电磁加热器(相当是工业用电磁炉)的接触器有一相接触不好,然后引起机柜上的测温的数控表发生类似于超上限报警的显示。现在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原因我没有闹明白。请各位大师指教下,还有电磁炉缺相会引起强电磁干扰吗(电磁炉是三相电源,功率15KW)?

网友A:
测温的数控表是摸拟量输入,一相接触不好可能产生了高模拟

网友B:
不知这个测温的数控表传感器是什么,如果是热偶之类的那么估计是电磁转换过程中频繁出现电磁波动干扰造成热偶微电势信号被干扰,引起数显表显示温度超标。,如果是通过测量线路电流中换算出来的,那么由于一项接触不良会造成电流波动超限。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现象 有意思

网友D:
是这个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测温的数控表传感器是什么,如果是热偶之类的那么估计是电磁转换过程中频繁出现电磁波动干扰造成热偶微电势信号被干扰,引起数显表显示温度超标。,如果是通过测量线路电流中换算出来的,那么由于一项接触不良会造成电流波动超限。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测温的数控表传感器是什么,如果是热偶之类的那么估计是电磁转换过程中频繁出现电磁波动干扰造成热偶微电势信号被干扰,引起数显表显示温度超标。,如果是通过测量线路电流中换算出来的,那么由于一项接触不良会造成电流波动超限。

网友G:
干扰是肯定了。三相平衡时都会有谐波电流,因为输入电路是非线性元件----整流桥,缺相时谐波会更严重,尤其是在零线中通过,引起很强的干扰。你可以摘下一个触头试试,看零线电流有什么变化(要用真有效值电流表)?干扰又怎样?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干扰是肯定了。三相平衡时都会有谐波电流,因为输入电路是非线性元件----整流桥,缺相时谐波会更严重,尤其是在零线中通过,引起很强的干扰。你可以摘下一个触头试试,看零线电流有什么变化(要用真有效值电流表)?干扰又怎样?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人为你的回复很好,想选你的答案为最佳,但是点错了。

另外再次谢谢你,看来你挺喜欢动手啊!

网友H:
“引起机柜上的测温的数控表发生类似于超上限报警的显示。”

1、“类似于超上限报警的显示。”,这个显示是正常的报警显示吗?

2、如果是异常显示,说明测温的数控表的相关电源电路异常不能正常显示;

3、“接触器有一相接触不好”,就是与它相关的仪表电源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可以在电路原理图上分析求的准确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干扰是肯定了。三相平衡时都会有谐波电流,因为输入电路是非线性元件----整流桥,缺相时谐波会更严重,尤其是在零线中通过,引起很强的干扰。你可以摘下一个触头试试,看零线电流有什么变化(要用真有效值电流表)?干扰又怎样?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