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PLC通迅

楼主(2011-12-28):
我用研华工控机与三菱PLC进行通迅,现在出现些问题,用研华板卡时,可以同时与两台FX-1S通迅, 用魔插卡时,只能与一台FX1S通迅,当工控机同时与三台PLC-FX1S(用魔插卡时同时与两台FX-1S)通迅时,就出现连接不成功的现象错误代码是0812007,PLC单个不经过板卡直接与工控机的串口接通,通迅正常!PLC编程线是完好的!请问各位大侠,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现在把最后一个PLC单独用一个电源供24VPLC,用半个月后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可能就是那魔插卡的驱动问题啊,!!!!

网友B:
       没有玩过, 是不是两个地址设置有点问题? 还是你板卡驱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