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 7 下装step 7 V5.5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各位,我在win 7 旗舰版下装的 step 7 V5.5 出现装不了的情况,各位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啊。

网友A:
安装这些软件我感觉最好是在XP下面比较好啊!系统版本高的话;有些是不好用的啊!!

网友B: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这是我06年在这个论坛发的帖子.

网友C:
是不是有中文的文件夹啊,以前碰到过

网友D:
可能是安装路径及源文件含有中文的缘故!

网友E:
WIN7 32位的安装没大问题 64位的就是容易出现。如果没处理好,明天我让工程师给你回复处理。一般现在这些系统正版的都可以,有的如果是刻录<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问题多多。

网友F:
window 7 太垃圾了!还是用XP好。 我们做技术的好多软件都不能在window7系统下装。

网友G:
     多谢各位,问题应经解决,其实win7 用习惯了挺好用的,界面做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用着挺舒服,用习惯win 7 再用XP就感觉挺生硬的,现在win 7下已经大部分软件能用了,并且界面做的挺让人感到舒服,wincc flexible 2008 SP2、step 7 V5.5、都能在win 7下运行。

    呵呵,扯多了,回到正题,这几天一直折腾win7下装工控用的软件,分享一下,在win 7下装step 7 V5.5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1、要是英文的step 7,必须修改区域语言改成英语(美国),然后重启再装。

   2、所装的文件夹要放在根目录下再安装。

   3、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4 、如再装不上,把win7 的主题换成经典,然后把杀毒软件全关了。

   5、还有可能就是二楼的情况,一直让重新启动。

 也就这些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出现的那个画面是第一种情况,改了区域语言然后重新启动,就能装上了,是英文版的,分享给大家,让兄弟们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H: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