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 12bit模块的接法

楼主(2011-12-28):
    请问两线制电流传感器在同一块模块上能有两种接法(即外配电源和内供电源两线制)吗?哪位高人有接线图啊,最好是内部接线图都有的,谢谢了!

楼主:
请问不用任何设置吗?

网友A: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821183800001-1.shtml

你好这是下载地址,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B:
1.在HW Config 中设置SM331 的参数:

在硬件配置中 SM331的属性设置包括 General, Addresses, Inputs三项,见下图:

General中包含对模板信息的描述。在 Addresses中定义该模板各通道在系统中的 I/O地址,在程序中可以用 PIW的方式访问,如 PIW218。在 Inputs中包含诊断中断、硬件中断、断线检测、测量类型、测量范围、量程卡等的相关设置与信息,详细描述请点击右下角 Help键。

网友B:
2.外部接线方式:(借用的)

网友C:
有关电流信号的输入,SM331同组内只能是一种输入,即配置成四线制或二线制。

这个配置有2个地方,分别是:

1,在编程软件的SM331 HW Config配置中,对四线制和二线制需要不同组态;

2,在SM331模块的侧面,有4个量程模块可配置,需要调整位置对应四线制或二线制(四线制是C,二线制是D)

四线制与二线制的异同:

1,对于SM331模块而言,都只有2根线(M+ M-)接到变送器或传感器;

2,对于变送器或传感器而言,四线制供电是其他线(非M+ M,可以理解为外接电源,不是有SM331模块的信号线提供),而二线制供电和信号采集都是M+ M-两根线;

3,由于二线制还需要供电,所以电流方向是从SM331模块M+输出,然后经过变送器后再输入到SM331模块的M-;

4,四线制的电源是外接的,所以电流方向是变送器输出到SM331模块的M+,然后再经SM331模块内部到变送器,这样可以看出四线制和二线制的电流方向都不一致。

网友D(2018-09-04):
我来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