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与AB5000的仿真软件如何通讯?求助

楼主(2011-12-28):
如题,最好有视频 嘿嘿

网友A:
你好,我有这集的视频请联系我qq:791728920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RSview32通过OPC方式实现对Rslinx的访问,因此,需要在Rslinx 中给Emulate 5000配置OPC topic,通过topic RSview32可以访问到Emulate 5000内部的变量。这和访问实际的处理器是类似的。

   打开RslinxRswho,选择模拟处理器的路径,建立一个topic

网友B:
打开RSview32,新建一个项目。

在节点中建立OPC服务器,指向RSLINX。

    在标记数据库中建立HMI使用的TAG,指向处理器中的标签。

定义完毕后就可以在画面中像正常在线开发一样使用标签了。

网友B: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仿真软件Emulate 5000不是什么都能仿真的,还有在他们的标签的对应上应该理解清楚:

RSLogix Emulate 5k可以用于DI\DO相关的流程控制的仿真。

RSLogix Emulate 5k可以用于RSlogix5kRSview32开发过程中的仿真。

仿真时要使用TAG的别名,用别名指向RSLogix Emulate 5k处理器中的标签,完成后再修改为最终设计的标签。

网友B:
希望能帮得上楼主!有分分加的话,可以给点子哟!

网友C(2019-10-07):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帮得上楼主!有分分加的话,可以给点子哟!

RSVIEW32与AB5000的仿真能再详细些么?最好有视频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