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程序与电脑中的程序不一样时的在线监控

楼主(2011-12-28):
        如果电脑中的西门子STEP 7 MicroWIN V4.0程序与S7-200中的程序不一样,那么无法实现在线监控哟,必须下载或上传一次使两者相同,才能监控的。下面是这种情况下的对话框:

        当然,如果只是注释等改变,比较程序是可以通过的,仍然可以监控(这里就不贴图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A:
老菜鸟 好给力啊

网友B:
尽管程序一样,可是曾经编辑过。也要你比较的。

例如一个程序:

LD I0.0

= Q0.0

END

下载了之后……又把 I0.0 改成 I0.1。但是又后悔了。还是把 I0.1 换回原来的 I0.0 。那么监控之前还是要你再对照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