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密闭的房间把门打开,排风扇转得越快,为什么?

楼主(2011-12-28):
        前几天出差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房间的门窗紧密,只有一个排风扇往外抽风,把门打开的时候,排风扇的转速明显变快了。
        大家也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风机而言,把风门或管道出口的阀门关小,电机的负荷也会变小,电机电流也会降低,电机的转速应该也会大一些(笔者没有去测量过这个转速)。
        不过密闭的房间把门打开,是把进口的管道开大了,电机的转速居然也会变大。
        我认为是这样的:当门关闭时,风扇两侧存在压差,外部压强大,内部压强小,电机负荷偏大;当门打开时,分散两侧压强基本相同,电机负荷变小,转速变大。
        不知道实际上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wtx4627:

不同意你的观点,在门没开时,两侧压差大,风扇阻力大,所以转速降低,门开后,两侧压差小,风阻小,转速提高,风量变大,这让跟风机调吸风口大小是同一原理,吸风风阀开大了,自然转的就更快风量更大。

网友A:
我认同菜鸟兄的看法:当门关闭时,风扇两侧存在压差,外部压强大,内部压强小,电机负荷偏大;当门打开时,分散两侧压强基本相同,电机负荷变小,转速变大。

楼主:
独孤谋:

很简单,你把门关起来,排风扇就变成了真空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独孤谋:很简单,你把门关起来,排风扇就变成了真空泵了。

真空抽气机的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B:
ML的原理也大概如此吧

网友C:
1、在门没开时,室内气压小,风扇空气进出压差大,做功大,电机电流大,功率大,速度低;

网友C:
2、在门打开时,室内气压与室外相同,风扇空气进出压差小,做功小,电机电流小,功率小,速度高;

网友D:
道理应该是如此的,支持楼主的推理。

网友E:
原理应该相当于真空泵,空气越稀薄,做功越大。

网友F:
我就不信你房间有多大?你风扇有多大?你房间密封有那么好?风扇的转速有那么低?没开门之前你怎么知道风扇的转速?

我想知道以上各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