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六十八期-电机转动的速度和电压、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1-12-28):
首先:大家都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N(转速)=F(频率)T(时间)/P(磁极对数)。

那么貌似电机转速和电流没有关系?

现在讨论:1、电机转速是否和电流有关系?

                  2、电机转速和电压是否有关系?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将这个帖子设为电源电气周擂台贴,请楼主理解

网友B:
1、异步电机频率一定,同步转速一定;

2、异步电机启动后正常运行时,负载大→转差大→电流大,所以电流越大转子与同步转速的差越大,或者说转子速度低;

网友B:
3、但是电流大,转子速度低,低不了多少,可以认为异步电机电流大小变化时,速度不变,为恒速电机;

4、在机械特性上属于机械硬特性;

网友B:
5、所以异步电机的速度主要由频率来决定!

网友B:
6、关于电压:

1)电压与励磁电流大小有关;

2)或者说电压决定电机旋转磁场地强弱;

3)电机工频运行时,在额定电压下的磁场强弱最佳,电压在规定范围内变化时,同一负载的转速有微小的变化,电压高、电流小、转速高;

网友B:
4)电机在变频下运行,频率变化,要保证电机旋转磁场强弱不变,必须在变频的同时改变电压,几乎是正比改变电压;

5)在某以频率下,要保证电机旋转磁场强弱不变,电压也是唯一确定的;

6)这时,电压的波动也同样会影响转速的微小变化,同一负载,电压高、电流小、转速高;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与频率成比例关系,频率与电流和电压存在关系,自然转速与电压和电流存在关系,比如: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电机不同的转速得到的力矩有所不同,这样电压和电流都要有变化,因为力矩和功率有关系,功率由电压和电流得来,所以转速与电压和电流都有关系,从理论计算公式来看异步电动机的电压和电流都与角速度存在函数关系,角速度与频率成比例关系,频率又与转速存在比例关系,综合起来转速与电压和电流都存在关系。

网友D:
1、电机转速是否和电流有关系?

电动机转速由电源电压、频率以及电动机物理参数共同决定,此外,负载变化对电动机转子的影响也会使转速有相应变化(因电动机机械特性不是水平直线,而是有斜率的,又称软特性)

电动机的工作电流与其实际负载相关,负载的变化会造成电流相应变化

1:实际负载小,工作电流小,转速稍高
2:负载短时增大,工作电流增大,同时,转速因负载力矩增大而略为减小

总结:因负载转矩增大,转速略降,电动机工作电流势必增大,以提供更大的输出转矩

网友D:
2、电机转速和电压是否有关系?

交流异步电机在电源电压降低后,如果负载情况不变,那么电机的电流会增大,但只要扭矩不变转速也会有所降低,这从感应电机降低电压时的人为特性就可以看出来。先假设降低电压   ,不变,不变,因为,所以不难推断降低电压时,均减小,其人为机械特性如下图所示:如果实际条件是T不变而U下降,那电动机就会跳到相应的人为特性上,相当于这些人为特性是随电压下降而逐渐向左下方向移动现场一族特性曲线,既然是向左下方 移动,那么左侧特性一定处于右侧特性的“下方”,即电压降低而T不变,则转速n降低!反之,电压升高转速也升高。这其实就是交流异步电机定子调压调速的基本原理,不过很明显的是交流异步机定子电压与转子转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多变量耦合的、时变参数的非线性关系,这里也只能做个定性的判断而不是给出定量的解析

网友E:
N(转速)=F(频率)T(时间)/P(磁极对数)。

这儿转速是是同步转速,从感应定律讲,实际转速一定低于同步转速,也就是产生一定转差S。实际输出转速和负载有密切关系。
电动机转速由电源电压、频率以及电动机物理参数共同决定,此外,负载变化对电动机转子的影响也会使转速有相应变化(因电动机机械特性不是水平直线,而是有斜率的,又称软特性)
电动机的工作电流与其实际负载相关,负载的变化会造成电流相应变化.

网友F:
 当然有关系,电机相当于变压器,都是利用的电磁感应原理,定子通入交流电,产生交的变磁场,转子切割了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转子是闭合的回路,就会有电流产生,电流在磁场中受洛伦兹力,所以电机才会旋转,如果定子没有电压、电流,这样电动机就不会产生旋转磁场,转子速度为零,所以说电机转速是和电压、电流有关系的!

电压高低决定电机旋转磁场地强弱,直接影响电机的转速,这也是自耦降压、星三角启动的原理,降低电压、电流的同时降低了转速。

问题看似很假单,但是回答起来就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很头疼!好题目!

网友G:
个人觉得转速和电流电压没有直接关系,电压电流变了是电机的机械特性变了,转速不变。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关系的,比如刚启动时,电机速度肯定不可能达到所需转速,这时电流是很高的。

网友B:
“因电动机机械特性不是水平直线,而是有斜率的,又称软特性”

1、这句话说的不对;

2、他励直流电机、异步电机的的机械特性曲线,都是接近水平直线,为机械硬特性;

3、串励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随负载增大速度迅速下降,转矩反比增大,为机械软特性;

网友B:
4、“不是水平直线,而是有斜率的,就是软特性“,这句话不对!

5、应该是接近水平直线,斜率小的为机械硬特性;

6、应该是远离水平直线,斜率大的为机械软特性;

网友B:
7、实际上还没有水平直线的硬特性,都是接近水平直线,斜率小的为应特性;

8、说明负载增大时,速度都会降低,硬特性速度变化微小,软特性速度变化大而已。

网友H:
1、电机转速是否和电流有关系?

我们知道N=60f/p为同步转速(即电磁转速),n=60f/p*(1-s)为电机转速。要改变电机的转速,可以改变电流的频率要改变电机转速方向可以改变电流的方向,因为电流的方向决定了磁场的方向,磁场的方向决定了电动机转速的方向。因此电机转速和电流的关系密切。

2.电机转速和电压是否有关系?

(1)电机转速和电压有关,因为电机的转差率S和转速有关,改变外加电压可以改变转差率。旋转磁场的转速用n1表示,称为同步转速;转子的实际转速用n表示,转差Δn=n1-n,转差率公式频率一定,电压一定,磁场不定,同步转速一定;电压较高时,相同负载,转子转速较高,反之电压较低时,转子转速较低。
 (2)有一种电机调速方法叫调压调速,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电机最大可出力矩和施加到电机的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如果电压减小10%,则电机最大力矩下降将为原来的0.9^2 倍,即只有额定电压下的81%,同时启动力矩也将减小。

(3)如果考虑机械特性,电压降低会使电机转速下降,下降范围与负载的大小有关,但转速是随机不可控的。电压升高会使转速上升,不过这种转速的 升高是有限的。

网友I:
电动机就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电功率等于电流乘电压,机械功率等于转速乘转矩。转速肯定和电流和电压有关。

网友J:
以上大侠们都说全了,只能支持一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以上大侠们都说全了,只能支持一下了!

网友L:
大侠们太多了,公式听说过,没有用过呢

网友M:
这个主题在频率与电机功率的讨论中已经很详细了(变频器擂台60期),可以参考。

网友N:
N(转速)=F(频率)T(时间)/P(磁极对数)。

这个公式确切的说不是异步电动机的转速,而是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定子线圈中通入电源后产生的旋转磁场额转速。

真正的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应该是转子的转速,即惦电机轴的转速,这个转速与旋转磁场的转速不同,但与旋转磁场有联系。

一个电机在有电源的情况下,电机能否转动,旋转磁场是一个客观因素,但电机所带负载是一个主观因素,电机能否旋转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和电机的转矩,如果电机的最大转矩小于负载,那么电机就会停转。而电机的转矩取决于定子的电压和电流,这同样验证了电机是一个能量转换设备,电压、电流大能够带动的负载就大,而电压、电流大电机消耗的电能就多,电机带动的负载大,电机转换的机械能就大,所以这个电压和电流对于电机的旋转磁场转速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电机的转矩有关系,因此对于电机转子的转速就有关系,及电压、电流对于电机的转速有关系。

偶想到了一些中央媒体报道的武警英雄或民间英雄的硬气功,能够单手把旋转的电机抓住让其停止转动,偶像这个电机的功率一定不大,否则那真是鹰爪神功了。

偶又想到了偶那个每天必用的电动刮胡刀,倒霉的时候忘了充电,刮脸的时候不但速度很慢,而且甚至被胡子夹住,电机就不转了,硬生生的把胡子连根拔起,疼的嗷嗷叫。

如果偶成了武警,呵呵,偶的胡子就是硬气功了,绝不比那些神功英雄差到哪去。哈哈哈。。。

网友B:
1、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看做恒速电机,影响其速度的主要是频率;

2、因为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为硬特性,所以电机在工频运行时,空载、负载大小电流的变化,电压在允许范围变化,人很难感觉出其速度的变化

3、只有严格检测,才能检测出电流增大时,转速有轻微减小;

4、只有严格检测,才能检测出电压升高时,转速的微小升高!

网友O:
我要知道讨论结果 什么时候公布

网友P:
三相异步电机工作时,转子与旋转磁场必定产生转差率,从而转子获得动力(导体在磁场中运动产生电能——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产生动能)。转差率越大,那么转子与旋转磁场的反向速度越大,产生的势能越大;转子电阻是一定的,势能越大转子电流就越大,产生的速度就越大(与旋转磁场方向一致);转子电流变化,输入的电流跟着变化。在力的平衡下,转子与旋转磁场保持一定的转差率。综上所述,可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速度与电流成反比。正如23楼所说:“一个电机在有电源的情况下,电机能否转动,旋转磁场是一个客观因素,但电机所带负载是一个主观因素,电机能否旋转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和电机的转矩,如果电机的最大转矩小于负载,那么电机就会停转。”

网友Q:
LINIX MOTOR 测速线圈 样品测试

实验四 电源波动时,测速线圈信号波动

MOTOR样品

3#  0002821 YN2010…仓库  24V

测试工具

FLUKE 125示波表 变频电源

 测试方法

1、  用变频电源调整输入电压,230V~150V每隔10V测量,频率始终为50Hz

2、  用示波表趋势图功能 测量各段电压下的测速线圈输出电压和频率.

测试结果

测速电机和马达转子为同轴系统,测速电机的电压信号频率即可表征转速。上述测试,

可以反映的是,额定电压为220V 电机空载时的电压大小与转速的关系。电压在150V~230V时,转速基本不变

(电压大小及频率都无太大变化)

网友A:
50MP获得者:刘志斌                binzhiliu

10MP获得者:QHDTHL       QHDTHL

                    今生缘                zwl763824690

                    jiaoanpeng          jiaoanpeng

                    chen921759145  chen921759145

30积分获得者:水中鱼              su_plc

                      时空                 fuhuafeng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