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LC中的PTO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12-28):
各位大师,我现在用了一台S7-200的PLC ,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如下,启动气缸将步进电机推到A位置,然后旋转720度,然后退回原来,再用气缸将步进电机推到A位,反向旋转720,回到原位,如此循环。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这个不用步进电机,就用一般电机也能控制就行,在转动点接个信号点能测量转2圈就行呀

网友B(2017-07-29):
想出来了资料发我下,我也学习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