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换了没有几天的接触器就不行了。

楼主(2011-12-29):
      刚刚在空压机换了两个接触器,没过几天,接触器的动触点就变了黑色了,触点就烧死。找来采购,马上给我换货,这也太垃圾了。采购也没二话,马上去了商家,给换了新的。我们的空压机采用的是星角转换的。原来的接触器的型号是LC1  D50,后来换上的是LC1  D65的,相比原来的还要好呢。
     可是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刚刚换上去的没用几天就不行了呢?同样的另外的三台机器就没啥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线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你看下接触器的型号,看最后一个字母是N还是C;N是经济型的,而C是标准型的,像你这样的最好买标准型的才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C:
空压机本身属于重载启动,所以接触器就要选择大一些。

楼主:
线路没问题,就是在大修的时候,把以前的接触器换掉了。后来新换上去的接触器没用几天,就不行了,没办法临时使用原来换下来的旧的接触器,还依然照样使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