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有授予权,为什么用了一会就说没有了,还要重新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楼主(2011-12-29):
如题,为什么呢?

网友A:
授权有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能说具体一点吗?有过期这种说法吗?

网友B:
你的受权过期了,换一个受权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是需要开机就启动的.

我在使用STEP7 V5.4时遇到过这问题。那它本身带的AutomationLicenseManager用一段时间后就会不行,然后可以卸了,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2.2版本就好了

看论坛留言也有说再重装AutomationLicenseManager就好了的,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D:
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你的电脑是XP吗?要用纯净的XP,你的电脑上有360等杀毒软件吗,去掉。

还有授权的问题,我有,谁要可以加我92452478

网友E:
1,重新安装授权管理器,安装浮动授权

2,有杀毒软件阻止了授权管理器的运行,关闭杀毒软件

3,和系统有关系,看看版本和系统的兼容性

网友F:
要么中毒了,要嘛就是被360给禁止开机启动了

网友G(2019-01-08):
我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H:
谢谢大佬分享,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