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一输入信号是在变化中

楼主(2011-12-29):
现在一设备,卷料铜线定长剪切,采用松下A5伺服驱动丝杆带动夹料机构左右往返运动,夹料机构夹住铜线后往后拉定长,后剪刀剪切。现有一问题,如果夹紧机构没有夹紧铜线或由于放料阻力较大造成,夹紧机构未夹住铜线,此时如何防错。现考虑在放料处上下滑动滑块上加装一光电开关,光电开关中间用铁板做一挡板,铁板上每隔2MM打1.5MM孔,这样当拉动铜线后移时,放料处滑块会向上运动,光电开关会生产开、关的变化信号,请问此变化信号怎么通过PLC判断?从电机开始后移到结束共10MS左右,当电机后移过程中发现没有开、关信号输入则判断为未夹紧铜线,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