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报电机过热

楼主(2011-12-29):
现有客户ABB变频器ACS550报电机过热故障,使用其它同型号的变频器正常,一般都是那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工程师指点!

网友A:
1、电机负载过大或者堵转

2、变频器载频设置过高

3、电机保护参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电机过热保护设置,如果没有接电机热敏电阻就关掉,否则它自己根据电流来内部计算的,负载情况不同,可能有的报有的不报,如果去掉也没有事情。

网友C:
主要有以下几点:
       1、风扇运转保护 变频器的内装风扇是箱体内部散热的主要手段,它将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如果风扇运转不正常,应立即进行保护。
       2、逆变模块散热板的过热保护 逆变模块是变频器内发生热量的主要部件,也是变频器中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部件。所以,各变频器都在散热板上配置了过热保护器件。

     3、制动电阻过热保护 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是按短时运行选定的。所以,一旦通电时间过长,就会过热。这时,应暂停使用,待冷却后再用。或选用较大一点功率电阻。

    4、冷却风道的入口和出口不得堵塞,环境温度也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网友D:
报电机过热,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你在电机上安装了温度测点,当电机温度高出变频器内的电机过热设置温度时,就报电机过热故障,二是电机上未安装温度测点,变频器内对电机过热也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当电机长时间超出当时正常的电流值时,变频器认为电机过热,这种情况只是变频器根据你的设置情况自己计算出来的,并不一定是电机真的过热了,查一查你的设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报电机过热,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你在电机上安装了温度测点,当电机温度高出变频器内的电机过热设置温度时,就报电机过热故障,二是电机上未安装温度测点,变频器内对电机过热也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当电机长时间超出当时正常的电流值时,变频器认为电机过热,这种情况只是变频器根据你的设置情况自己计算出来的,并不一定是电机真的过热了,查一查你的设置吧。

非常认同

网友F:
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1123000345600001

网友G:
没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没用这个功能,关注中!!

网友H:
我一般按几个步骤来查看,如果安装在电机内部的温度检测是好的话。

1 先检查负载侧,是否负载过大,电机发生堵转,电机轴承润滑是否良好。

2 电机距离变频器是否过远,是否加装电抗器。

3 变频器开关频率适当调高点,但是会降低变频器的寿命,不过调得不是很大应该影响不是很大。

4 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正常,检查对应频率电流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