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9期-PLC的故障诊断机制

楼主(2011-12-29):
        我们知道随着技术的发展,各PLC生产公司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故障诊断机制,如西门子公司的PLC,提供了诊断出最近一段时间内PLC停机原因的大概原因;罗克韦尔大的PLC也在cpu模块中提供了系统挺急的初步诊断。

       因此,我们这期擂台的题目就是:请根据自己熟悉的一种或一类PLC,说明其在诊断故障方面的特点,并举例或粘贴相关的截图来说明这点,即要求说明相关PLC在故障诊断方面的有什么相应技术,并附相关截图或例子!

        PLC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68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红色 RUN(运行灯)
绿色 STOP(停止灯)
黄色 CPU状态说明
○ ○ ★ ● CPU从停止转向运行状态(STOP?RUN)
○ ○ ● ○ CPU处在运行状态(RUN)
○ ○ ● ★ CPU从运行转向停止状态(RUN?STOP)
○ ○ ○ ● 停止(STOP)
● ○ ○ ● 停止,系统错误(STOP)。由于编程原因引起,如硬件组态错误。
○ ● ● ○ 运行,PROFIBUS总线上存在干扰
○ ★ ● ○ 运行,下挂的PROFIBUS从站出错。从站掉电,通讯连接断开等原因造成
○ ○ ○ ★ 等待下载新的firmware(保持10秒钟)
○ ○ ★ ○ 正在下载新的firmware
● ● ○ ○ 下载了错误的firmware
● ● ○ ★ 需要更新firmware (CP中的firmware不完整)
★ ★ ★ ★ 模板错误/系统问题

注: ★:红色灯闪烁; ★:绿色灯闪烁; ★:黄色灯闪烁;
  ●:红色灯点亮; ●:绿色灯点亮; ●:黄色灯点亮;
  ○:红色灯熄灭; ○:绿色灯熄灭; ○:黄色灯熄灭;

1. 如果是PROFIBUS总线上存在干扰的情况:
通信需电缆独立布线,或有虚接处,或第一个站与最末站的DP接口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未置于ON的位置或损坏(或将第一个站与最末站的终端电阻分别置于ON或OFF试一试).

2.. 如运行,下挂的PROFIBUS从站出错。从站掉电,通讯连接断开等原因:
检查各分站的是否通电,通信电缆,接口,连接器安装是否正确

3.  如模板错误/系统问题:
将CPU总清后,重新下载程序,如重新下载程序后尚不能解决此问题,即CPU模板或其DP接口损坏,需更换模板.

网友A:
PLC控制系统主要由输入部分、CPU、采样部分、输出控制和通讯部分组成。输入部分包括控制面板和输入模板;
采样部分包括采样控制模板、AD转换模板和传感器;CPU作为系统的核心,完成接收数据,处理数据,输出控制信号;
输出部分有的系统用到DA模板,将输出信号转换为模拟量信号,经过功放驱动执行器;大多数系统直接将输出信号给输
出模板,由输出模板驱动执行器工作;通讯部分由通讯模板和上位机组成。
因为PLC本身的故障可能性极小,系统的故障主要来自外围的元部件,所以它的故障可分为如下几种:
1、输入故障,即操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传感器故障;
执行器故障;
PLC软件故障
这些故障,都可以用合适的故障诊断方法进行分析和用软件进行实时监测,对故障进行预报和处理。
2、PLC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方法
故障的诊断就是根据经验,参照发生故障的环境和现象来确定故障的部位和原因。PLC控制系统的故障宏观诊断方
法如下:
a、是否为使用不当引起的故障,如属于这类故障,则根据使用情况可初步判断出故障类型、发生部位。常见的使用
不当包括供电电源故障、端子接线故障、模板安装故障、现场操作故障等。
b、如果不是使用故障,则可能是偶然性故障或系统运行时间较长所引发的故障。对于这类故障可按PLC的故障分
布,依次检查、判断故障。首先检查与实际过程相连的传感器、检测开关、执行机构和负载是否有故障:然后检查PLC的I/O模板是否有故障:最后检查PLC的CPU是否有故障。

c、在检查PLC本身故障时,可参考PLC的CPU模板和电源模板上的指示灯。
d、采取上述步骤还检查不出故障部位和原因,则可能是系统设计错误,此时要重新检查系统设计,包括硬件设计和
软件设计。

网友A:
PLC控制系统的故障自诊断
故障自诊断是系统可维修性设计的重要方面,是提高系统可靠性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自诊断主要采用软件方法判
断故障部分和原因。不同控制系统自诊断的内容不同。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出现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
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查找。
1、电源故障诊断
电源灯不亮,需对供电系统进行诊断.如果电源灯不亮,首先检查是否有电,如果有电,则下一步就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合
适,不合适就调整电压,若电源电压合适,则下一步就是检查熔丝是否烧坏,如果烧坏就更换熔丝检查电源,如果没有烧坏,下
一步就是检查接线是否有误,若接线无误,则应更换电源部件.
2、运行故障诊断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
3、输入输出故障诊断
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其是否正常工作,除了和输入输出单元有关外,还与联接配线、
接线端子、保险丝等元件状态有关。
出现输入故障时,首先检查LED电源指示器是否响应现场元件(如按钮、行程开关等)。如果输入器件被激励(即
现场元件已动作),而指示器不亮,则下一步就应检查输入端子的端电压是否达到正确的电压值。若电压值正确,则可
替换输入模块。若一个LED逻辑指示器变暗,而且根据编程器件监视器、处理器未识别输入,则输入模块可能存在故
障。如果替换的模块并未解决问题且连接正确,则可能是I/O机架或通信电缆出了问题。
出现输出故障时,首先应察看输出设备是否响应LED状态指示器。若输出触点通电,模块指示器变亮,输出设备不
响应。那么,首先应检查保险丝或替换模块。若保险丝完好,替换的模块未能解决问题,则应检查现场接线。若根据编
程设备监视器显示一个输出器被命令接通,但指示器关闭,则应替换模块。
在诊断输入/输出故障时,最佳方法是区分究竟是模块自身的问题,还是现场连接上的问题。如果有电源指示器和
逻辑指示器,模块故障易于发现。通常,先是更换模块,或测量输入或输出端子板两端电压测量值正确,模块不响应,
则应更换模块。若更换后仍无效,则可能是现场连接出问题了。输出设备截止,输出端间电压达到某一预定值,就表明
现场连线有误。若输出器受激励,且LED指示器不亮,则应替换模块。如果不能从I/O模块中查出问题,则应检查模块
接插件是否接触不良或未对准。最后,检查接插件端子有无断线,模块端子上有无虚焊点。
4、指示诊断
LED状态指示器能提供许多关于现场设备、连接和I/O模块的信息。大部分输入/输出模块至少有一个指示器。输
入模块常设电源指示器,输出模块则常设一个逻辑指示器。
对于输入模块,电源LED显示表明输入设备处于受激励状态,模块中有一信号存在。该指示器单独使用不能表明模
块的故障。逻辑LED显示表明输入信号已被输入电路的逻辑部分识别
。如果逻辑和电源指示器不能同时显示,则表明模块不能正确地将输入信号传递给处理器。输出模块的逻辑指示器显示
时,表明模块的逻辑电路已识别出从处理器来的命令并接通。除了逻辑指示器外,一些输出模块还有一只保险丝熔断指
示器或电源指示器,或二者兼有。保险丝熔断指示器只表明输出电路中的保护性保险丝的状态;输出电源指示器显示
时,表明电源已加在负载上。像输入模块的电源指示器和逻辑指示器一样,如果不能同时显示,表明输出模块就有故障
了。

网友B: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在长期运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PLC自身故障可以靠自诊断判断,外部故障则主要根据程序分析。常见故障有电源系统故障、主机故障、通讯系统故障、模块故障、软件故障等。

1. 常见故障的总体检查与处理

总体检查的目的是找出故障点的大方向,然后再逐步细化,确定具体故障点,达到消除故障的目的。常见故障的总体检查与处理的程序见图

   2. 电源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主机电源、扩展机电源、模块中电源,任何电源显示不正常时都要进入电源故障检查流程,如果各部分功能正常,只能是LED 显示有故障,否则应首先检查外部电源,如果外部电源无故障,再检查系统内部电源故障。

检查顺序和内容如表所述。

3.异常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最常见的故障是停止运行(运行指示灯灭)、不能启动、工作无法进行,但是电源指示灯亮。这时,需要进行异常故障检查。检查顺序和内容如表

4.通讯故障检查与处理

通讯是PLC网络工作的基础。PLC网络的主站、各从站的通讯处理器、通讯模块都有工作正常指示。当通讯不正常时,需要进行通讯故障检查。检查顺序和内容如表

三菱FX系列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块、特殊模块之正面均有一个"POWER"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DC负载过大,此种情况下,请不要使用FX2"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内部保险丝己经烧断,此时请您与我们各地营业所联络,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内的POWER板己经故障,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内的锂电池寿命己经快结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内的程序(当使用RAM)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后,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能此部PLCCPU板己经故障,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来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来之噪声干扰导致程序内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D8004,再依D8004的内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个数据,此为侦错号码。欲知侦错号码内容,请参阅"三菱可程序控制器编程手册!

 5."CPU?E"LED灯亮

"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内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瞄时超过100ms以上(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噪声干扰

7.输入指示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OFF状态。如果输入开关的额定电流容量过大或由于油侵入等原因,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三菱FX系列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OFF的输入。如果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8.输出指示

    不管输出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9.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

    由于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过200ms,则WDT出错,[EPRORLED灯亮,PLC处于STOP,同时输出全部都变为OFF。此时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请检查一下有无异常噪音发生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情况。另外,请检查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请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如果进行全部的检查之后,[EPRORLED 的灯亮状态仍不能解除,应考虑PLC内部发生了某种故障,请与技术服务商联系。

10.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三菱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网友C:
不是吧···怎么都跑到RUN STOP指示灯上去了

网友D:
欧姆龙公司的CPIH系列PLC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该功能是通过故障诊断指令(FAL 指令,FALS 指令)来实现的。为检测用户定义的异常的指令。有生成非致命错误指令(FAL 指令)及生成致命错误指令(FALS 指令)。用户判断为「对象系统的异常(故障)」的输入条件成立时,则执行该故障诊断指令(FAL指令或FALS 指令)并进行以下处理:1. 将特殊辅助继电器(FAL 异常标志/FALS 异常标志)进行置位2. 同时,将异常(故障)对应的用户定义的故障代码置于特殊辅助继电器3. 同时,在异常记录区域中,设置故障代码及发生时刻4. 同时,使CPU 单元的前面LED 灯亮/闪烁5. FAL 指令的情况下,异常(故障)发生时,CPU 单元的运行继续。FALS 指令的情况下,使CPU 单元的运行停止。

假设 A 为ON, 发生 FAL 编号002 的故障,则使特殊辅助继电器A402.15ON,A360.02
(对应FAL 编号002)会ON。程序的运行继续。
为了解除FAL 指令执行导致的异常,可执行FAL00(FAL 编号00)指令,或由
CX-Programmer 进行错误清除操作。

网友E:
        大家是不是跑题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家是不是跑题啦?

扯得有点远!!!!!!!!!!!!!

楼主(2012-02-12):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家是不是跑题啦? 扯得有点远!!!!!!!!!!!!!

不知所云呀!!!1

网友F:
西门子PLC报的故障有功能性故障和系统性故障。功能性故障主要是由于某些功能为实现而产生的故障。而系统性故障就很多,可通过诊断缓冲区察看一些故障,如电源故障、时间错误、诊断错误、插入拔除模块故障、硬件故障、优先级错误、机架故障、通讯故障等,包括同步和异步错误导致的故障。在排除故障时需要结合诊断缓冲区进行判断、交叉参考数据、在线等多种方式进行判断。

网友G:
貌似都没有对题的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家是不是跑题啦? 扯得有点远!!!!!!!!!!!!!

网友I:
福州海龙德自动控制有限公司-施耐德140PLC.ATV31变频;ABPLC;OMRONPLC,西门子PLC!
并专业代理:ASCO,UE,SOR,ROSS,CCS等-0591-8333947 13559938680  QQ:1185107585
库存特价:13559938680 0591-83633947
110XCA20300
110XCA28201
110XCA28202
110XCA28203
130HEK30101
130HEK30102
140ACI03000
140ACI03000C
140ACI04000
140ACI04000C
140ACO02000
140ACO02000C
140ACO13000
140ACO13000C
140AII33000
140AII33000C
140AII33010
140AII33010C
140AIO33000
140AIO33000C
140AMM09000
140AMM09000C
140ARI03010
140ARI03010C
140ATI03000
140ATI03000C
140AVI03000
140AVI03000C
140AVO02000
140AVO02000C
140CFA04000
140CFB03200
140CFC03200
140CFD03200
140CFE03200
140CFG01600
140CFH00800
140CFI00800
140CFJ00400
140CFK00400
140CFU00600
140CFU08000
140CFU40000
140CFX00110
140CFX00210
140CHS11000
140CHS11000C
140CHS21000
140CHS21000C
140CHS32000
140CHS41010
140CHS41020
140CPS11100
140CPS11100C
140CPS11420
140CPS11420C
140CPS12400
140CPS12400C
140CPS12420
140CPS12420C
140CPS21100
140CPS21100C
140CPS21400
140CPS21400C
140CPS22400
140CPS22400C
140CPS41400
140CPS41400C
140CPS42400
140CPS42400C
140CPS51100
140CPS51100C
140CPS52400
140CPS52400C
140CPU11302
140CPU11302C
140CPU11303
140CPU11303C
140CPU31110
140CPU31110C
140CPU43412A
140CPU43412AC
140CPU43412U
140CPU43412UC
140CPU53414A
140CPU53414AC
140CPU53414U
140CPU53414UC
140CPU65150
140CPU65160
140CPU67160
140CRA21110
140CRA21110C
140CRA21120
140CRA21120C
140CRA21210
140CRA21210C
140CRA21220
140CRA21220C
140CRA93100
140CRA93100C
140CRA93101
140CRA93101C
140CRA93200
140CRA93200C
140CRP81100
140CRP93100
140CRP93100C
140CRP93200
140CRP93200C
140DAI34000
140DAI34000C
140DAI35300
140DAI35300C
140DAI44000
140DAI44000C
140DAI45300
140DAI45300C
140DAI54000
140DAI54000C
140DAI54300
140DAI54300C
140DAI55300
140DAI55300C
140DAI74000
140DAI74000C
140DAI75300
140DAI75300C
140DAM59000
140DAM59000C
140DAO84000
140DAO84000C
140DAO84010
140DAO84010C
140DAO84210
140DAO84210C
140DAO84220
140DAO84220C
140DAO85300
140DAO85300C
140DDI15310
140DDI15310C
140DDI35300
140DDI35300C
140DDI35310
140DDI35310C
140DDI36400
140DDI36400C
140DDI67300
140DDI67300C
140DDI84100
140DDI84100C
140DDI85300
140DDI85300C
140DDM39000
140DDM39000C
140DDM69000
140DDM69000C
140DDO15310
140DDO15310C
140DDO35300
140DDO35300C
140DDO35301
140DDO35301C
140DDO35310
140DDO35310C
140DDO36400
140DDO36400C
140DDO84300
140DDO84300C
140DDO88500
140DDO88500C
140DII33000
140DII33000C
140DIO33000
140DIO33000C
140DRA84000
140DRA84000C
140DRC83000
140DRC83000C
140DSI35300
140DSI35300C
140DVO85300
140DVO85300C
140EHC10500
140EHC10500C
140EHC20200
140EHC20200C
140EIA92100
140EIA92100C
140ERT85410
140ESI06210
140ESI06210C
140HLI34000
140HLI34000C
140MSB10100
140MSC10100
140NOA62200
140NOE77101
140NOE77101C
140NOE77111
140NOE77111C
140NOM21100
140NOM21100C
140NOM21200
140NOM21200C
140NOM25200
140NOM25200C
140NWM10000
140SHS94500
140XBE10000
140XBE10000C
140XBP00200
140XBP00200C
140XBP00300
140XBP00300C
140XBP00400
140XBP00400C
140XBP00600
140XBP00600C
140XBP01000
140XBP01000C
140XBP01600
140XBP01600C
140XCA10206
140XCA10215
140XCA71703
140XCA71706
140XCA71709
140XCP20000
140XCP40100
140XCP40200
140XCP50000
140XCP51000
140XCP60000
140XCP90000
140XCP90000C
140XSM00200
140XSM01000
140XTS00100
140XTS00200
140XTS00203
140XTS00206
140XTS00209
140XTS00212
140XTS00500
140XTS01203
140XTS01206
140XTS01209
140XTS01212
140XTS10206
140XTS10215
140XTS33200

ABPLC:0591-83633947 13559938680
1747-L511
1747-L514
1747-L524
1747-L531
1747-L532
1747-L541
1747-L542
1747-L542P
1747-L543
1747-L543P
1747-L551
1747-L552
1747-L553
1747-L553P
1747-M1
1747-M13
1747-M15
1747-M2
1747-M5
1747-BSN
1747-SCNR
1747-SDN
1747-SN
1747-ACN15
1747-ACNR15
1747-ASB
1746-A10
1746-A13
1746-A4
1746-A7
1746-C16
1746-C7
1746-C9
1746-IA16
1746-IA4
1746-IA8
1746-IB16
1746-IB32
1746-IB8
1746-IC16
1746-IG16
1746-IH16
1746-IM16
1746-IM4
1746-IM8
1746-IN16
1746-IO12
1746-IO12DC
1746-IO4
1746-IO8
1746-ITB16
1746-ITV16
1746-IV16
1746-IV32
1746-IV8
1746-OA16
1746-OA8
1746-OAP12
1746-OB16
1746-OB16E
1746-OB32
1746-OB32E
1746-OB6EI
1746-OB8
1746-OBP16
1746-OBP8
1746-OG16
1746-OV16
1746-OV32
1746-OV8
1746-OVP16
1746-OW16
1746-OW4
1746-OW8
1746-OX8
1746-FIO4I
1746-FIO4V
1746-INT4
1746-NI16I
1746-NI16V
1746-NI4
1746-NI8
1746-NIO4I
1746-NIO4V
1746-NO4I
1746-NO4V
1746-NO8I
1746-NO8V
1746-NR4
1746-NR8
1746-NT4
1746-NT8
1746-BLM
1746-BTM
1746-HSCE
1746-HSCE2
1746-HSRV
1746-HSTP1
1746-QS
1746-QV
1771-CCS4
1771-DXPS
1771-PCB
1785-L11B
1785-L20B
1785-L20C15
1785-L20E
1785-L26B
1785-L30B
1785-L40B
1785-L40C15
1785-L40E
1785-L40L
1785-L46B
1785-L46C15
1785-L60B
1785-L60L
1785-L80B
1785-L80C15
1785-L80E
1785-L86B
1771-DBMEM1
1771-DBMEM2
1771-DRS
1771-DRS1
1771-DRS4
1785-M100
1785-ME16
1785-ME32
1785-ME64
1785-BCM
1785-BEM
1785-CHBM
1771-SDN
1771-SN
1771-ALX
1771-ALXK
1771-ASB
1771-ASBK
1771-A1B
1771-A1BK
1771-A2B
1771-A2BK
1771-A3B
1771-A3B1
1771-A3B1K
1771-A3BK
1771-A4B
1771-A4BK
1771-AM1
1771-AM2
1771-RK
1771-DS
1771-DW
1771-IA
1771-IAD
1771-IADK
1771-IAN
1771-IB
1771-IBD
1771-IBDK
1771-IBN
1771-IBNK
1771-IC
1771-ICD
1771-ID
1771-ID01
1771-ID16
1771-ID16K
1771-IDK
1771-IG
1771-IGD
1771-IH
1771-IM
1771-IMD
1771-IN
1771-IND
1771-INGA50
1771-IQ
1771-IQ16
1771-IQ16K
1771-IS
1771-IT
1771-IV
1771-IVN
1771-OA
1771-OAD
1771-OADK
1771-OAN
1771-OB
1771-OBD
1771-OBDK
1771-OBDS
1771-OBDSK
1771-OBN
1771-OBNK
1771-OC
1771-OD
1771-OD16
1771-OD16K
1771-ODD
1771-ODDK
1771-ODK
1771-ODZ
1771-OG
1771-OGD
1771-OM
1771-OMD
1771-ON
1771-OND
1771-OP
1771-OQ
1771-OQ16
1771-OQ16K
1771-OR
1771-OVN
1771-OW
1771-OW16
1771-OW16K
1771-OWK
1771-OWN
1771-OWNA
1771-OX
1771-OXK
1771-OYL
1771-OZL
1771-OZLK
1771-SIM
1771-IFE
1771-IFEK
1771-IFF
1771-IFMS
1771-IL
1771-ILK
1771-IR
1771-IRK
1771-IXE
1771-IXEK
1771-IXHR
1771-NB4S
1771-NB4T
1771-NBRC
1771-NBSC
1771-NBTC
1771-NBV1
1771-NBVC
1771-NC15
1771-NC6
1771-NIS
1771-NIV
1771-NIV1
1771-NIVR
1771-NIVT
1771-NOC
1771-NOV
1771-NR
1771-NT1
1771-NT2
1771-OFE1
1771-OFE1K
1771-OFE2
1771-OFE2K
1771-OFE3
1771-QD
1771-QDC
1771-QI
1771-CFM
1771-CFMK
1771-DE
1771-DL
1771-DR
1771-ES
1771-IJ
1771-IK
1771-LC3B
1771-LC4B
1771-LC5B
1771-LI
1771-LIA
1771-LIA2
1771-M1
1771-M3
1771-OJ
1771-PM
1771-QA
1771-QB
1771-SPI
1771-TCM
1771-TCMR
1771-VHSC
1771-VHSCK
1771-RT41
1771-RT44
1771-RTP1
1771-RTP3
1771-RTP4
1771-WA
1771-WB
1771-WC
1771-WD
1756-L55
1756-L55M12
1756-L55M13
1756-L55M14
1756-L55M16
1756-L55M22
1756-L55M23
1756-L55M24
1756-L60M03SE
1756-L61
1756-L61S
1756-L62
1756-L62S
1756-L63
1756-L64
1756-LSP
1756-M12
1756-M13
1756-M14
1756-M16
1756-M22
1756-M23
1756-M24
1784-CF64
1756-DNB
1756-A10
1756-A13
1756-A17
1756-A4
1756-A7
1756-IA16
1756-IA16I
1756-IA32
1756-IA8D
1756-IB16
1756-IB16D
1756-IB16I
1756-IB16ISOE
1756-IB32
1756-IC16
1756-IG16
1756-IH16I
1756-IH16ISOE
1756-IM16I
1756-IN16
1756-IV16
1756-IV32
1756-OA16
1756-OA16I
1756-OA8
1756-OA8D
1756-OA8E
1756-OB16D
1756-OB16E
1756-OB16I
1756-OB16IS
1756-OB32
1756-OB8
1756-OB8EI
1756-OB8I
1756-OC8
1756-OH8I
1756-ON8
1756-OV16E
1756-OV32E
1756-OW16I
1756-OX8I
1756-IF16
1756-IF4FXOF2F
1756-IF6CIS
1756-IF6I
1756-IF8
1756-IF8H
1756-IR6I
1756-IT6I
1756-IT6I2
1756-OF4
1756-OF6CI
1756-OF6VI
1756-OF8
1756-OF8H
1756-OG16
1756-CFM
1756-HSC
1756-HYD02
1756-PLS
1756-M02AE
1756-M02AS
1756-M03SE
1756-M08SE
1756-M16SE
1756-DMAF
1756-DMCF001
1756-DMCF003
1756-DMCF010
1756-DMCF030
1756-TBCH
1756-TBE
1756-TBNH
1756-TBS6H
1756-TBSH
1756-CN2R
1756-CNB
1756-CNBR
1756-EN2T
1756-ENBT
1756-EWEB
1756-TC15
1756-DH485
1756-DHRIO
1756-CPR2
1756-PA72
1756-PA75
1756-PB72
1756-PB75
1756-PBR2
1756-PC75
1756-PH75
1756-PSCA2
1751-SL4SP
1751-SLBA
1751-SLBP
1756-SYNCH
1756-BA1
1756-BA2
1756-BATA
1756-BATM
1756-JMPR
1756-N2
1756-CP3
1756-DPALEN
1756-STRT4
1746-N3
1747-KFC15
1747-AIC
1747-C10
1747-C11
1747-C13
1747-C20
1747-KE
1747-PIC
1747-UIC
1747-UICC13
1761-NET-AIC
1746-BAS
1746-BAS-T
1747-DCM
1747-PBASE
1761-CBL-AS03
1761-CBL-AS09
1746-P1
1746-P2
1746-P3
1746-P4
1746-P5
1746-P6
1746-P7
1747-NP1
1746-N2
1747-BA
1747-BAJMPR
1747-DPS1
1747-FC
1747-RL302
1747-RL401
1747-RL501
1746-SIM
1747-CP3
1747-PSD
D1747-RM001EENP
D1747-UM011EENP
1747-DU501
1747-OS302
1747-OS401
1747-DEMO-7
1746-F1
1746-F2
1746-F3
1746-F4
1746-F5
1746-F8
1746-F9
1746-R10
1746-R11
1746-R12
1746-R13
1746-R14
1746-R15
1746-R16
1746-R17
1746-R9
1746-RL35
1746-RL40
1746-RL41
1746-RL42
1746-RL43
1746-RL44
1746-RL45
1746-RL46
1746-RL47
1746-RL50
1746-RL51
1746-RL52
1746-RL53
1746-RL54
1746-RL55
1746-RL56
1746-RL57
1746-RL58
1746-RL59
1746-RL60
1746-RL61
1746-RL70
1746-RL71
1746-RT25B
1746-RT25C
1746-RT25G
1746-RT25R
1746-RT26
1746-RT27
1746-RT28
1746-RT29
1746-RT30
1746-RT31
1746-RT32
1746-RT33
1746-RT34
1746-RT35
1747-KY1
1746-HSTP1
1746-QS
1746-QV

网友J:
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

网友K:
严重跑题。。。。。。。。

网友L(2012-03-14):
广告都来了,害我鼠标滚动了很久

网友M:
鄙视啊,害我鼠标滚动了很久。坚决不要说明书!

网友N:
哎,搞得我鼠标滚动了好久啊~!有没搞错啊

网友O:
建议删除广告,让大家看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P:
在我使用过的几种品牌中,ABB AC500的故障诊断代码能通过CPU集成的LCD、按键和LED显示出来,对于处理故障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