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71期--PLC直接控制伺服控制器后控制伺服电机的案例

楼主(2011-12-29):
                                                                 PLC直接控制伺服控制器后控制伺服电机的案例(2)

      鉴于PLC在伺服控制方面的技术越来越广泛,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半年前的一次没完成的(不够完美的擂台)擂台,再次希望大家不吝啬自己的工作中的例程,希望能粘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我们都知道,PLC要控制伺服电机有两种思路,两条思路分别如下:

一种电路: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
二种电路:PLC-----PLC模块----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 (PLC模块即为各PLC厂家自己的定位模块,如西门子的FM357,罗克韦尔的1756-M08SE模块等等)

对于第一种控制方案:因为目前大多数PLC都是带有高速脉冲输出的一般是Q0,Q1两个OUT口,象GE的这两个口可以输出最高65KHZ的脉冲,所以,直接计算好伺服电机的转数或要走的距离,按比例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当然还要有个方向信号控制电机顺转还是逆转,所以还需要1个控制方向的OUT端,这个口可以是个非高速口比Q3,Q4...象你说的从PLC接1个COM、24V和Q0的那种其实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式,但你这个怕是电机没有正反转,或直接把正反信号在开关上接过去了。

本期擂台:设计一个由“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即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第一种思路的项目或实验。PLC及伺服控制器的品牌不限,但要求有尽可能详细的通信协议及设计过程和组态编程过程。回答的最好最全面的首先拿大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DELTA PLC 型號:DVP20EH00T2(Y0輸出高速脈衝,Y1正/反轉)

DELTA 伺服 型號:ASD-A0121-AB

DELTA 馬達 型號:ECMA-C30602E

DELTA HMI 型號:DOP-AE10THTD1

通訊採用RS485(9600,7,1,EVEN)

网友A:
通訊設定 ,開機時HMI畫面顯示為第一頁

网友A:
-----------------------

自動運行

网友B(2012-04-11):
PEC6000与伺服系统接线示意图:

运动控制系统图:

PEC6000主要技术参数:

公司名称:大连理工计算机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网址:www.dcce.com.cn <http://www.dcce.com.cn>
PLC品牌:大工计控
热线电话:0411-84732220/84821677
技术QQ:343876369 / 498665419
技术交流QQ群:165332851

网友B:
图怎么看不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截下图来,将图形上传的方式,这样处理比较好!!!!!!

网友D:
用SIMOTION D的运动控制器,辅以电源模块,电机模块,传感器模块,控制伺服电机,通信方式DRIVE-cliq,上位机采用西门子的触摸屏,通信方式,PROFIBUS DP.即可组成一套伺服控制系统

楼主: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sophymei           sophymei

二等奖0名,10MP获得者:

三等奖1名,100积分获得者:
东山脚下             东山脚下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

网友E(2015-06-25):
下来学习学习,下来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