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冷干机烧压缩机

楼主(2011-12-29):
        一台杭州 JM  冷干机烧压缩机,上次压缩机坏了,测量内部直接接地,找了个制冷维修更换压缩机,搞了几K大洋。换了后能正常运行,出气与进气温差都不错,可是换了用了没一年又坏了,不知何故??有知道或是用过的朋友说说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可能有几方面原因造成:

     1.真空度不够,造成毛细管堵塞。

     2.佛里昂加的过多,造成负载加大。

     3.换压缩机前,未清洗系统。

    以上原因都可能压缩机损坏。

网友B:
现在制冷维修都是用翻新压缩机。还是原厂正品好。管路漏液会引起压缩机烧坏,制冷维修人员只换压缩机和补液刚开始很正常,用一段时间不制冷后继续运行引起压缩机烧坏。

网友C:
偶倒是没用过,不过建议楼主仔细对周围环境条件等检查,使用一年坏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电压的问题,准确的说是电压高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真空度不够,造成毛细管堵塞。     2.佛里昂加的过多,造成负载加大。     3.换压缩机前,未清洗系统。    以上原因都可能压缩机损坏。

很全面

网友G:
出气与进气温差都不错,不能判断为正常,要看高低压,另冷媒是否泄漏?缓慢的泄漏比较难查。

网友H:
我用的压缩机只要一送电就跳闸,空开和断路器一起跳,查也没找出问题点,没找到短路,接地点,不知何故,请求大虾赐教该怎么去做

楼主:
       昨天下午,厂家来人再次检查确认为是 真空度不够,造成毛细管堵塞 原因引起。

网友I:
堵转  ;漏转   还有一点就是加弗的时候加了甲醇

网友J:
把制冷济放了,如果开关不跳,就是管道问题.

网友K:
电压不对 使用操作不当也会烧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厂家来人再次检查确认为是 真空度不够,造成毛细管堵塞 原因引起。

纯属无稽之谈你看那个装空调的抽空呀也没见因此少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