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PLC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有西门子PLC200 和samrt700的屏 想自己学调试程序,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不会的就看书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首先你呀搞个策划一下吧,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如何实现,把逻辑关系列出来,在一步步去完成,有问题在上来求助就好来了,你发这个帖子没主题啊,没中心,你说呢!

网友C:
首先你要学习这些东西的基础知识么 ,然后你还有实物,多好的东西呀,网上有视频,有资料 对应着学呗,最好还是可以跟着成手一起学习 ,那就快多了,主要还是看自己,我也在自学,没有自己的设备都,加油吧@@

网友D:
    呵呵,对这个我是外行,没用过屏,想当然地说说。
    调试程序是指检查、测试已有程序是否符合设定要求,功能是否齐全、保护是否完善等;如果还没有程序,需先编制程序。

    学习时,可以先试简单的功能,能表明PLC和屏已正确连接即可;然后,再继续。
    至于PLC与屏的连接,以及PLC的外部接线等,可参看各自硬件方面的手册,亦可同时查看其编程资料;
    当然,还要有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E:
有火有灶了,也有菜,想学厨师,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F:
你可以先找一个会调试的工程师学一下.

网友G:
        买本书,边做边学

网友H:
我这有我做的工程例子,S7-200和smart700的源程序,也可以提供硬件的CAD接线图,该工程正在客户中运行。我可以免费的提供给你,你可做为学习的参考,可以联系我

网友I:
1,既然有硬件,那就需要对应的编程组态软件,PLC和触摸屏的软件时不同的,建议你直接去趟代理商稍微入门一下;

2,PLC上电的问题,电源线别搞错了,很多新用户往往不小心将AC 230V接入了L/M上,将电源烧毁了,所以在上电之间,请仔细看看样本,有图示接线的,触摸屏同样如此;

3,有关调试,首先必须软件基本入门,比如软件的安装,程序的上传或下载,这些都有对应的书籍的,请到西门子官方网站的下载中西下载,记得,开卷有益,千万不要怕耽误这些时间;

4,调试过程中,记得观察并做好记录,截图等,到时候再来将问题总结出来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J:
还是看手册···找案例···在百度文库找资料啦

网友K:
真想学,最好先看看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PLC以及廖常初老师编的书,再买个二手CPU,不动手设计是永远学不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编的简单的程序,想把smart700的屏当开关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