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刚刚接触PID温控器,今天呆在机器旁边整整5个小时,腿都站酸了,结果无功而返,这种打击,唉!心里非常难过,感觉很对不起老板给的工资,设备是皮革厂的压纹机,温度是由锅炉房循环泵供给热油产生的,由PID温控器控制油管上的电动阀门开启与关闭,从而控制温度,以前用得很好,今天操作人员说温度不稳定,波动太大,比如说把温度设定为90度,结果上冲的时候冲到110多度,回落的时候落到了80度,相差太远,调了半天还是在80——100度之间波动,我看其他机器的温度波动都在2度以内,请问各位P,I,D之间的参数到底要怎么调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谢谢!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的耐心回答,我现在主要是搞不懂P值,I值,D值在其中的功能啊,比如P值的作用,I值的作用,D值的作用。

网友A:
你把P值设小点,它的波动就会变小,也可以直接设为0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用自带的自整定功能啊。

网友C:
PID温控器是新的?型号是什么,选型对不对,把问题要说清。

网友D:
有可能是温控器出了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E:
你可以进入工程师调试状态,查看冷却方式对不对。然后用自整定功能。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以前运行平稳的系统突然变得不平稳了。请检查锅炉房循环泵供给热油的蒸汽压力的与平稳之前的变化,这个可能是锅炉供汽压力波动过于频繁(这里指突变,非平稳变化)造成的。这个仅从调整PID不太好解决,只有从源头蒸汽压力稳定性上或者控制策略上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温控器出了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这也是一种可能  ,我以前用的是PLC。

网友G:
不知电动阀门的动作如何,这个首先要确定现场的电动阀门与现场的温度测温仪表是否运行良好,如果两者运行不正常,单纯的调整PID参数没有作用。

网友H: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 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 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 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

网友I:
看看是否有干扰,检测温度补偿什么的对不对。

网友J:
自整定一下,或调节一下温度补偿,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K:
      对温度调节(T):一般P=120~260%,I=50~200S,D=20~60S;这个参数是经验性的东西,不是绝对的。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一个调节系统工艺过程对象或阀门(定位器)发生改变,修需要重新修订参数。重新修订参数需要耐心观察、不断修正。

      楼主说得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所致:1、温控器出现故障;2、电动阀门开闭不严;3、加热介质热油的拌热温度比正常情况高出不少;4、伴热油的流量比正常情况增大了不少。

      结合楼主的描述,个人觉得原因3或者原因4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楼主可以观察一下伴热油供给的温度是不是最近有突升,伴热油配给是不是不均匀,拌热油的驱动压力比正常情况是不是有升高等。

      如果是原因3或者原因4产生的,解决的方式一是让拌热油温度和拌热驱动压力回到正常水平,二是重新调整PID参数,这个要做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温度PID调节因为滞后性的原因,只能是耐心观察、不断修正。

网友L:
将电动阀门进行零效正,和开启比例效正,在进行自整定,看看

网友M:
呵呵呵

PID的缺点是神马?,,,

    俄觉得最大滴缺点,就是设参数滴人,并不能确切地知道,

          他设那几个值,是能使驱动信号变小呢,还是变大呢?变化的确切强度是多少呢?

               不得而知呀,,, 完全就是冒兑,冒兑哩凯

PID调三个参数,调滴目的,不就是改变驱动电流大小吗?,,,舌滴再复杂点,不就是改变电流变化的斜率吗?

所以呀,

抛开PID看问题,所有滴复杂算法复杂控制,九九归一,都可简化为若干条简单的控制曲线

嘿嘿

新年快乐

明年俺,计划设计款,比PID,好调好用50倍100倍滴控制器,,,解放一点小银民鸟~~~~~~~~~~~

                                                                                                    .

网友N:
按楼主介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P、I、D参数不正常。既然用到PID控制,高温油阀应该是有位置反馈的比例阀,如日本山武系列,现在是超调严重,如果传感器和控制仪表没坏(可以把别的好表换一下试试),你可以把PID三个值设置为P=5,I=150,D=30,并且设置为AUTO状态,按下RUN,即可运行。不过,温度系统惯性很大一般需要20~30分钟才能稳定。总体来说上下超调不停说明系统在震荡状态,解决的办法是调小比例值P,适当增大积分值I,D值一般作用不太明显,有时设置为0,惯性大的系统还是设置为好,比如日本山武SCD31系列仪表的D值,对抑制超调作用明显。

网友O:
不知楼主的电动调节阀1 .零点与量程准不准,先校一下,2.刚开始调的时候可以先把微分D关了,然后调比例,同时观查阀门的开度和温度的变化,一般温度的变化不是很明显要有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