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数据信号与时钟信号线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1-12-29):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信号与时钟信号线怎么理解啊?编码器的原理看了很多,没看明白,请高手指教啊,如图所示,这个图怎么理解啊

网友A:
接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可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上位机,也可以是专用显示信号转换仪表,由仪表再输出信号给PLC或上位机(数据处理和显示系统)。

1.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
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低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

2.编码器如果是串行输出的,由于通讯协议的限制,后接电气设备必须有对应的接口。
例如SSI串行,可连接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有SM338等专用模块,或S7-400FM451等模块,对于其他品牌的PLC,往往没有专用模块或有模块也很贵。

3.编码器如是总线型输出,接受设备需配专用的总线模块,例如PROFIBUS-DP
但是,如选择总线型输出编码器,在编码器与接收设备PLC中间,就无法加入其他显示仪表,如需现场显示,就要从PLC 再转出信号给与信号匹配的显示仪表。

有些协议自定义的RS485输出信号进PLCRS485接口,需PLC具有智能编程功能。

不知道楼主说哪种,你说的图在哪里?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一种靠通讯来使用的 编码器吧,你说的问题和编码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个通讯问题,时钟线就是同步通讯的时钟,就是让上位机和编码器的通讯保持一致性,数据线就是传送数据的,看说明书,是什么通讯方式 ,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的串行数据传输最早用的是SSI,正如其名,是一种具有时钟同步信号的串行(S)同步(S)传输接口(I)。要理解SSI中数据与时钟的关系,建议先理解什么是同步传输,什么是异步传输。

SSI是公开接口,但功能和性能较弱,而且缺乏校验等安全机制。后来的专用协议体系,比如海德汉的EnDat,号称开放的BiSS等,都可以认为是SSI的扩展和深化,因而也就继承SSI的数据+时钟的传输模式。

编码器业界也有采用异步串行传输的编码器接口和协议,比如Hiperface,以及日系通用伺服的编码器串行传输等等。

网友D(2020-12-02):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的串行数据传输最早用的是SSI,正如其名,是一种具有时钟同步信号的串行(S)同步(S)传输接口(I)。要理解SSI中数据与时钟的关系,建议先理解什么是同步传输,什么是异步传输。 SSI是公...



我不怎么理解hiperface协议~~~能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