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电机的静摩擦力矩问题

楼主(2011-12-29):
力矩电机的经摩擦力矩是不是很大?我选了款电机其额定扭矩才5.3Nm,但其静摩擦力矩却达到0.9Nm,这是什么情况?其他力矩电机也是这样吗?

网友A:
你是怎么测到摩擦转矩的?通常要测摩擦转矩是负载的而不是电机的。电机摩擦转矩是不容易测的。因为电机有阻尼作用(外力转动电机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而产生的反作用力矩)。

网友B:
轴承预紧程度不同,密封结构不同都影响静摩擦力。

另,正如“TellTruth”提示的那样,还需要有效区分齿槽定位力矩等与摩擦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是怎么测到摩擦转矩的?通常要测摩擦转矩是负载的而不是电机的。电机摩擦转矩是不容易测的。因为电机有阻尼作用(外力转动电机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而产生的反作用力矩)。

我是在他们产品资料上看到的,一般的力矩电机是不是摩擦力矩也挺大的啊?我们之前买过力士乐的无框力矩电机的静摩擦力矩也是挺大的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轴承预紧程度不同,密封结构不同都影响静摩擦力。

另,正如“TellTruth”提示的那样,还需要有效区分齿槽定位力矩等与摩擦力矩。

内容的回复:

我就想知道这是不是力矩电机共有的问题,我们之前买过力士乐的无框力矩电机的静摩擦力矩也是挺大的 。我看这家公司的力矩电机的静摩擦力矩都不小,但伺服电机的就小多了

网友B:
无框架力矩电机供货时厂家只提供转定子,此时力矩电机从根本上还不具备可运转条件,何来静摩擦力矩?!

无框架力矩电机必须经用户配上轴承、冷却、密封、编码器等等之后,才能构成可运行的力矩电机,此时的静摩擦力矩源自轴承和密封,而非力矩电机本身。

欧系厂家会提供的无框架力矩电机的齿槽定位力矩(Cogging),这是电机本身的静力矩,但不是静摩擦力矩。

网友C:
这个还不算大的了,跟密封方式关系比较大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无框架力矩电机供货时厂家只提供转定子,此时力矩电机从根本上还不具备可运转条件,何来静摩擦力矩?!

无框架力矩电机必须经用户配上轴承、冷却、密封、编码器等等之后,才能构成可运行的力矩电机,此时的静摩擦力矩源自轴承和密封,而非力矩电机本身。

欧系厂家会提供的无框架力矩电机的齿槽定位力矩(Cogging),这是电机本身的静力矩,但不是静摩擦力矩。

内容的回复:

无框力矩电机是装配好后,转动很费劲,不像伺服电机轻轻一转就能动了

网友B:
既然是装配好后的摩擦,那就是轴系和密封引入的了,在所难免。

网友D:
一般是轴承的摩擦力,而不是电机的

轴承有预紧力的

预紧力小了可能会有跳动,大了摩擦力就大

网友E(2018-10-08):
电机的轴承会产生摩擦力,或有刷电机的电刷都会产生摩擦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