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三菱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30):
DMOV  C251 D0,SUB D200 D202 D204,LD>= D208 K100,OR<= D208 K--100这些是什么意思,本人查了手册还是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DMOV  C251 D0 将32位计数器C251的当前值送入D0,D1 中保存。

SUB D200 D202 D204:D200减去D202结果存放在D204中。

LD>= D208 K100:D208大于等于100,则能流接通。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51 D0 将32位计数器C251的当前值送入D0,D1 中保存。SUB D200 D202 D204:D200减去D202结果存放在D204中。LD>= D208 K100:D208大于等于100,则能流接通。

非常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