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4期——关于变频器的电机参数问题

楼主(2011-12-30):
变频擂台第64期擂台——关于变频器的电机参数问题

        在变频器的应用过程中,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是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的电机参数也是非常必要进行设置的。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变频器的电机参数相关问题: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请尽可能的详细列举。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7、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月22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下面我以日本安川A1000系列变频器为例,逐步分析楼主的问题。不对之处请指出!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请尽可能的详细列举。

在变频调速场合,有以下参数设定:

E2-01:电动机额定电流;

E2-02:电动机额定滑差;

E2-03:电动机空载电流;

E2-04:电动机极数;

E2-05:电动机线间电阻;

E2-06:电动机漏电感;

E2-07:电动机铁心饱和系数1;

E2-08:电动机铁心饱和系数2;

E2-09:电动机机械损失;

E2-10:电动机铁损;

E2-11:电动机额定容量;

另外还涉及到以下参数设定输入

1、电动机热保护2、电机加减速时间3、编码器(隶属电机)脉冲数4、电机缺相保护5、防失速功能6、电机额定电压等。

注意!!以上参数也并非全部设置输入,但是黑体字部分一定要设定输入。其他部分参数,可以通过变频器自学习功能自动设定。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以上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但要注意,对于单个电动机来说,电子热保护作用明显,但要一拖多现场,要在每只电机增加热保护原件,进行单只电机热保护!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电机常数,单位是Nm/Sqrt(W),西文解释为Motor Constant (Peak torque / square root of continuous power)。
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

对于电机常数意义,首先对变频电机机械、电磁设计有指导意义。一般不需要单独设置,重要场合可以考虑。在变频器自学习过程中,变频器可以自动搜索检测设定。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功能,也就是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矢量控制带PG卡的变频器在重要场合,比如电梯、起重机械的升降机构都必须使用变频器自动调谐共功能,以完善电动机参数对变频器控制精度和性能的实时控制需求。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许多人都有用大变频器带小的变频电机的使用案例,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应用并没有什么,相信很多人会把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设置与变频电机相对应,这种应用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个电机参数设置匹配,可知道是什么情况吗?结果就是电机的转速不稳,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因为没有测速设备而将其忽略了,但事实上的确如此.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至于电动机参数,是依据变迁频器使用场合、工艺要求、机械系能所确定。参数多少不重要,只要是能满足机械设计工艺要求就可以。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变频器的参数分为三种,一是不必调整可保持出厂设置的参数;二是在试运转前需预设定的参数;三是在试运转中需要调整的参数。

1.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额定电压,功率,电流,频率,负载设备,有一些在试运转前,需要预设,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有一些参数是在调试过程中,根据运转情况进行调整的参数,如工作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还有一些参数是变频器的显示设置,不能设定,可以查看。

2.部分参数可以不进行设置,如变频器的显示参数可以不设置。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电机参数有重要的意义:机械惯性常数:对电网调压调频响应的速度,要短。特别频率调节一定要快,否则电网设备就要遭殃。灭磁时间常数:电机转子灭磁所需时间,控制时间常数可以防止电机过压,另外电机启动是转子先励磁几秒估计和这个常数也有关,这样启动更快。参数设置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设置。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调谐后存储在相应的参数组中,并根据调谐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数值。

   电动机旋转情况下电机自动调谐进行,又称旋转式调谐,其他情况一般不进行自动调谐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尽量遵循电动机的参数,否则,容易过流或过载,基频参数直接反映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关系,如果设置不当容易造成电动机的过流或过载。转子的角度反馈也应该会影响到扇区的计算,但是PI会影响VdVq,进而影响扇区号,如果VdVq跳动很大的话,那么扇区号也可能是跳的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根据应用场合的需求来设置电机的参数,没必要设置很多参数,偶尔有的变频器还需要你输入电机级数,能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C: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

输入/输出缺相保护、电子热保护、热敏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堵转保护等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变频器的参数分为三种,一是不必调整可保持出厂设置的参数;二是在试运转前需预设定的参数;三是在试运转中需要调整的参数。

还有一些在试运转前,需要预设,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还有一些参数是在调试过程中,根据运转情况进行调整的参数,如工作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1段速、2段速、3 段速、模拟输出比例调整等除了以上三种参数,还有一些参数是变频器的显示设置,不能设定,可以查看。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

对于电机常数意义,首先对变频电机机械、电磁设计有指导意义。一般不需要单独设置,重要场合可以考虑。在变频器自学习过程中,变频器可以自动搜索检测设定。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的功能,通过此功能,变频器可以自动的辨识出异步电动机的参数,--定子电阻,转子电阻,空载电流,互感,漏感。这些参数对于准确的控制电动机的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电动机的动态响应影响较大。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通用变频器使用中,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参数不匹配,会导致通用变频器不工作、不能正常工作或频繁发生保护动作甚至损坏。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电动机参数,是依据变频器使用场合、工艺要求、机械性能所确定的,参数多少不重要,只要是能满足机械设计工艺要求就可以。

网友D:
请问,变频器为什么要电机参数啊?随便糊弄一下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那么准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变频器为什么要电机参数啊?随便糊弄一下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那么准确呀!

糊弄别人,还是自己,还是公司?

网友D:
 楼上说得好,糊弄是混不下去的,最简单的,电机电压、频率输入不对,电机肯定不能很好运行,严重的会烧毁电机。电流呢?差一点可能问题不大,差别大了,就会电机运行不稳。原因在哪?当然得从变频器原理说起,这里不谈论这点,过于电机参数的第一个观点:电机参数必须和电机本身标定参数一致,电机参数的多少与选择与电机类型和电机控制器(比如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与要求相关。不能离开电机类型,和变频器的控制特性来谈电机参数。我们约定只讨论三相异步鼠笼电机在普通变频器(V/F)和矢量控制变频器应用中的参数,至于同步电机等其它类型先不讨论。在介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谈变频器是如何驱动电机的。

网友D:
普通变频器驱动电机它无非就是提供一个电压可调频率可调(VVVF)的电源。一般有交直交变频器和交交变频器两种,目前应用较广的是交直交变频器,根据电源的类型又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在工厂普遍应用的大多为电压型。大家知道为了保证电机磁场稳定,最好采用V/F常值控制。但是怎样实现呢?早期的模拟电路是采用函数发生器调整V、F对应关系,为了保证电机转速稳定,采用速度调节器作为外环,电流调节器(给定由速度调节器输出给定)作为内环的速度反馈或电压反馈系统,调节器都为PID调节器。电压反馈板、电流调节板都需要根据电机电压、电流额定值整定。速度调节器PID参数需要根据工艺情况调整。目前大家接触的几乎都是数字控制系统,但是模拟系统的函数发生器、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的结构还依然存在。模拟时代整定电位器,修改电阻电容的方式,改变为设定参数。从以上简单描述,我们可以概括为,变频器控制电机必须使变频器电机参数与电机实际情况一致。下面我们回到正题。

网友D: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请尽可能的详细列举。

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三菱FR-740开始,这是一款很多人都会使用设定的变频器。它是风机水泵类变频器,虽然参数也编到三位其实关于电机的参数只有:

PR.19基准频率电压(电机额定电压)

PR.3基准频率(电机额定频率)

PR.9电子电流设定(也算吧,输入电机额定电流)

这三项设定已经够用

根据说明书有简易磁通矢量控制(算矢量控制吗?肯定不是!)加入以下两个参数

PR.80电机容量(简易磁通矢量控制)

PR.90电机常数(R1)

如果把转差补偿也算加上以下四项:

PR.244冷却风扇

PR.245额定转差

PR.246转差补偿时间

PR.247恒功率转差补偿

其实PR.246\PR.247与电机没有什么关系,还不能算,这样和电机有关参数不过7个,不知大家有何想法!

网友D:
再看看SIEMENTS MICROmaster440(MM440),西门子变频器应该是我们学习变频器的最好的教材。应为它的资料的完备,我们可以通过图系统框图,学到在其他变频器资料里看不到的细节,对于了解和使用变频器大有益处,三菱只能算小儿科。西门子采用BICO(二进制互联)技术,使用灵活,是一种高性能的通用性变频器。MM440电动机参数属于驱动数据参数组(DDS)从P0300到r0396如下:

P0300电动机类型,异步或同步,在调试期间,选择电动机类型和优化变频器参数需要这一个参数;

P0304电动机额定电压;P0305电动机额定电流;P0307电动机额定功率。必须注意输入数值必须与电机接法一致(三角或星型)

P0308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P0309电动机额定效率;P03110电动机额定频率;P0311电动机额定转速;P0314电动机极对数;

P0320电动机磁化电流;P0335电动机的冷却方式(与有关);

P0340电动机参数计算:用于计算P0344电动机重量、P0346磁化时间、P0347去磁时间、P0350定子电阻、P0611电动机I^2t时间常数、P1253 VDC控制器输出限幅值、P1316提升结束频率、P2000基准频率、P2002基准电流。

P0341电动机的惯量;P0342驱动器总惯量/电动机的惯量的比值;P0344电动机重量、P0346磁化时间、P0347去磁时间、P0350定子电阻、P0352电缆电阻、P0354转子电阻、P0356定子漏感、P0358转子漏感、P0360主漏感、P0362磁化曲线磁通1、P0363磁化曲线磁通2、P0364磁化曲线磁通3、P0365磁化曲线磁通4、P0366磁化曲线的磁化电流1、P0367磁化曲线的磁化电流2、P0368磁化曲线的磁化电流3、P0369磁化曲线的磁化电流4。

r0370到r0960为显示参数,显示定子电阻等参数不可以设定。

因为西门子变频器内部有电机模型参数、电流模型参数、可以进行矢量计算,所以参数就比较多。但因为电动机有些参数在铭牌上没有计算和测量都很复杂。变频器本身对某些参数进行计算而不是人工设定。

网友D:
上面两个例子,虽然差别很大,但是电机参数基本可以分为基本参数,和模型参数。基本参数就是电压、电流、功率、频率、转速。模型参数包括定子电阻感抗、转子电阻感抗、漏感、功率因数、效率、惯量、重量等。简单应用的变频器不需要模型参数。矢量控制需要较多的模型参数。

网友D: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对于简单应用的变频器,电子热过载电流值,仅仅是作为电机保护之用,设小了电机会过流保护,设大了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即使在简单应用中最重要的参数是电机额定电压和频率。电压和频率设置不正确肯定有问题。我的经验中曾经有一台LENZE变频器有故障用三菱代替,没有注意原来电机是87HZ的,设置成50HZ一运行就过流。

在矢量运行时要输入较多的参数,以西门.masterDRIVES VC为例因为内部有电机模型、电流模型、弱磁模型、温度模型要接受很多参数,但是这些参数又很难直接由铭牌数字获得。所以设有可供选择的电机列表,由参数选取电机,可以得到相关的数据。对于列表没有的,也可以在基本参数基本正确的情况下,进行参数化自动计算,以获得最佳控制参数。这个自动整定参数的过程叫做自动调谐。各种变频器做法不同可以参照手册。如果输入参数错误或冲突,在参量化过程会出现错误,即自动调谐错误。这种情况可以不用矢量控制而用V/F控制,因为它不需要自动调谐。所以可以解除故障。

网友E:
因为私人的一点原因,很久没打擂台了。很高兴回来,下面我以欧姆龙的3G3MX2系列变频器为例,回答以下问题。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请尽可能的详细列举。

H003——电机容量选择,H004——电机级数选择,H005——电机速度响应,H020——定子电阻,H021——转子电阻,H022——漏电感,H023

——空载电流,H024——转动惯量,A002——基准频率,A082——电机电压。跟电机相关这个词太模糊了,我觉得变频器就是为了进行电机的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或者转矩控制而存在的设备,所有的参数都与电机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并不是都需要设置。比如一些保护功能,快速制动功能什么的,如果现场工况并不需要,则不设置。B021——开启过载限制功能,B022——过载限制动作的电流值。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欧姆龙的3G3MX2变频器内部具有标准的电机常数,如果不进行设置的话,变频器根据输入的电机容量,电压等参数来选择最接近的标准电机常数运行电机。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进行电机自动调谐可以准确地测量电机的参数,为更精确的控制电机奠定基础。进行电流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自动调谐。如果变频器出现一拖多的情况则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会有影响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电机的变动率不向希望的方向发展,低频启动的时候电机的转矩不足,启动时电机发生振动或者向指令发出的反方向转动,电机失调,低频运行时有频率波动。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因为部分变频器的内部具有标准的电机模型,不足之处上一问已经回答。

网友D: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见SMILE答复,电机常数一般不设置,电机常数定额的设定是通过输入电机铭牌上的信息后、电机参数自动计算(自动调谐)的设置。V/F控制简单应用,不用。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电机自动调谐的概念,楼上几位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有些变频器用参量化,或自整定来表示同样的意思。自动调谐自由变频器内部涉及电机模型时才需要。典型的V/F控制方式,不需要;矢量控制就需要。因为电机参数如定子电阻、定子电抗等模型参数一般不易准确输入,因而变频器需要先接受一些近似参数,之后通过自整定,对控制电机参数进行计算,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矢量控制是属于现代控制论的方法,而V/F控制用经典控制论就能够理解。那么我胡乱输入几个参数,叫变频器自己计算,行不行?也不行,会出现参数冲突和错误。先近似,在优化,使变频器控制性能达到最佳,这就是自动调谐的目的和好处。

网友D:
5、电机参数设置不好或者说不匹配,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电机参数设置不好,会严重影响变频器性能甚至会出现故障,不匹配则出现故障。电机额定电压、电机额定频率在所有应用都必须准确输入,因为即使V/F控制变频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都影响电机输出电压和频率。对于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需要电机参数更多,电机类型和参数都要正确。当然有人会说我就改几个参数看会怎么样?但是你为什么不让变频器更好的工作呢?电动机是控制对象,我们对它的信息掌握的越多越准确,控制就越准确!

电动机参数对变频器或对电机或节能、带负载能力等方面有影响:

电机参数如果不正确,变频器可能报警出现故障,根本不能工作;

电机参数不正确,可能会电机过载,能耗增加,带载能力也会下降。如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87HZ。可是输入变频器参数为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50HZ。假设控制采用V/F线性,对于电机是恒转矩负载。那么在20HZ频率时电机需要的电压为87V,而变频器输出则为152V,可以看出变频器输出电压远远高于电机需要的电压,电机一定会过流,因为在所有频率点这个关系都一样,所以根本不能运行。

网友D:
6、为什么有些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很少?这在应用过程中,有不足之处吗?

变频器参数的多少与变频器的应用有关。简单的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参数较为简单。而伺服控制变频器参数就很多。常见的变频器如三菱FR-F740参数比较简单,但是LENZE 9300SERVO就有上千个参数。西门.masterDRIVES VC矢量控制变频器参数也是上千。它内部封装许多功能块,利用BICO技术方便进行组态连接,可以满足大量的工业应用,工业应用繁多,不可能对每一种应用开发不同的产品。西门子做成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模块,在同一的规范下,采取不同模块组合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容许第三方集成到系统。现代工业应用对通讯要求越来越高。现场总线也很多,为了适应这样的应用,参数数量也必然增多。在日益丰富的应用基础上开发的变频器,变得有点烦。比如一个风机应用的简单变频器,你用三菱或三肯变化并不大,改一下外部接线,简单设定几个参数,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在生产线上你可能发现你买回的同一型号的变频器,接线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工作。你想到可能参数不对,但是你将旧的变频器参数写入还是不工作。于是你又怀疑原来变频器可能丢失参数。但是一会半会找不到原因。变频器参数丰富的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几乎不同位置的变频器就不相同。更换变频器并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变频器参数的备份是相当总要的工作。变频器不仅要知道其一般的型号,还要知道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因为一点差异就可能不能应用你已经备份的参数。精细准确是工控人的一个基本要求,马马虎虎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工厂的自动化设备维修,这里不讲安全问题,而是出了故障,连门都摸不到!

网友F:
我们并没有输入那么多的参数,可能所用的功能比较少吧,只是一些基本的参数。大家说的是不是太复杂了啊。

网友G:
1、变频器需要知道电机的参数,才能输出电机需要的频率、电压;

网友G:
2、变频器需要知道电机的参数,才能根据运行的实际参数,调整输出的频率、电压,实现自动控制和自动保护;

网友G:
3、变频器需要知道电机的参数,根据电机参数选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不同的控制方法,输出电机调速不同方式所需要的频率、电压;

网友G:
4、这里变频器所需要的电机参数的多少,是变频器专家通过对交流电机的结构、原理深入、仔细研究,从而得出控制交流电机性能的方法后,才确定的、才设计的不同变频器的需要;

网友G:
5、首先是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结构、性能,决定了变频器的不同算法、不同控制方法;

6、而不是变频器改变了、控制了交流电机的性能,性能是交流电机原本有的,而不是变频器控制出来的;

7、根据变频器的电机参数的多少,就能知道设计者对交流电机工作原理、结构、性能了解了多少、发现了多少!

网友G:
8、首先是交流电机有这个能力,变频器控制时,交流电机才可能有;

9、交流电机没有这个能力,变频器控制时,交流电机不可能有;

10、先有交流电机的性能,后有变频器的控制;

11、用什么电机参数,计算什么物理量,是电机的参数关系决定的,不是变频器决定的;

12、那些参数无用,你只要分析交流电机的原理、结构、性能就明白了;

13、哪些参数有什么用,你只要分析交流电机的原理、结构、性能就知道了;

14、不管他是谁造的变频器,你只要一心钻研交流电机,你就知道他的秘诀在哪里!

网友H:
1、变频器的参数中,与电机相关的有哪些参数?请尽可能的详细列举。

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网友H:
2、变频器中与电机相关的参数,除了电子热过载电流值,其它的可以不进行设置吗?为什么?请分别进行讨论。

一、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 0 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 0 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二、 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 f/V 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四、偏置频率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 ( 电压或电流 ) 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 1 。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 0% 时,偏差值可作用在 0 ~ fmax 范围内,有的变频器 ( 如明电舍、三垦 ) 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 0% 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 0Hz ,而为 xHz ,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 xHz 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 0Hz

五、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 (+10v) 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 ( 如 10v 、 5v 或 20mA) ,求出可输出 f/V 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 0 ~ 5v 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 0 ~ 50Hz ,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 200% 即可。

六、转矩限制

可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 CPU 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 80 ~ 100% 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出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 0% ,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 0 ,从而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 0% 时,减速时会出现短暂空转现象,造成变频器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波动,严重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七、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 S 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 S 曲线也叫钟型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设定时可根据负载转矩特性,选择相应曲线,但也有例外,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选择非线性曲线,一起动运转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变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 S 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由于烟道烟气流动而自行转动,且反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 S 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从而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能的变频器所采用的方法。

八、转矩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无反馈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对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馈电路。这一功能的设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效和无效中选择一项即可。与之有关的功能是转差补偿控制,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波动而引起的速度偏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

九、节能控制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 V/f 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效或无效。

关于第九、第十这两类参数,有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启用这两个参数后变频器跳闸频繁,不得不停用。究其原因有:

(1) 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 (2) 对设定参数功能了解不够,如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 V/f 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 (3) 启用了矢量控制方式,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或读取方法不当。

十、控制方式:

即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PID 控制或其他方式。还有的是从转差率控制、V/F控制、矢量控制等角度相区别设置控制方式参数的,不再重复说明了。确定了采取某种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十一、最低运行频率:

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十二 、最高运行频率:

一般的变频器最大频率到 60Hz ,有的甚至到 400 Hz ,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十三、载波频率:

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候在遇到电动机力矩脉动、散热条件变差以及启动过程因频繁报警而变得困难时,我的经验是可以通过适当调高载波频率改善,不过对于对此结论有相反的意见,比如曾经见到在论坛里李纯绪老师的帖子说应该是减低载波频率才会有改善,这也是见仁见智,在此大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

十四 、电机参数:

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有的变频器还要求输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单相电阻值、绕组电感值等,这些数据可以从电动机产品技术数据资料中得到,在据此在相关参数中设置

十五、陷波频率类参数:

当电动机允许在有

网友H:
3、电机常数有什么意义?可以不设置吗?

看到一款德国的力矩电机手册对电机常数的解释: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中为本人补充】比如,手册中给出了100摄氏度下:连续出力为875Nm(低速运行)连续电流为13.2A 绕组电阻为8.5欧姆 连续损耗为2222W(基本上等于 13.2A*13.2A*8.5Ω*2/3,之所以用8.5Ω*2/3是因为给出的绕组电阻为线电阻,而非相电阻。另外,可见由于运行速度低,铜损几乎为全部损耗)20摄氏度下:绕组电阻为6.5欧姆 电机常数为21.3Nm/√W (=875Nm/√(2222W*6.5Ω/8.5Ω),其中2222W*6.5Ω/8.5Ω是将100摄氏度的铜损等效至20摄氏度)

以此概念看,电机常数=T/√(3R*i*i)=Cm*i/(i*√3R)=Cm/√3R

而电机的力矩系数Cm正比与匝数n

相绕组电阻R=n*ρ*l/s,其中ρ为导线电阻率,l为绕组的单匝平均长度,s为单根导线的截面积,s*n≈S,S为单相绕组的槽口填充总面积,因此R=n*ρ*l/(S/n)=n*n*ρ*l/S,所以√R=n*√(ρ*l/S),也正比于匝数n

由此,电机常数=单匝绕组的(单位)力矩系数/√(3ρ*l/S)。

网友H:
4、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调谐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自动调谐?哪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的功能,通过此功能,变频器可以自动的辨识出异步电动机的参数,--定子电阻,转子电阻,空载电流,互感,漏感。这些参数对于准确的控制电动机的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电动机的动态响应影响较大。

     比如电梯、起重机械的升降机构都必须使用变频器自动调谐共功能,以完善电动机参数对变频器控制精度和性能的实时控制需求。

网友G:
“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变频器的电机参数相关问题。 ”

1、楼上的参数,是变频器的频率参数、功能参数等;

2、电机参数,是指电机铭牌上的参数,或者电机设计的相关参数。

网友G:
3、电机参数中最基本的应该是,额定频率、电压、转速、电流、极数;

4、辅助电机参数因变频器的设计而异,例如电机接法、定子绕组电阻、空载电流、转动惯量、……

网友G:
5、电机的额定频率、电压,是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的主要依据;

6、电机额定转速,是计算额定转差、额定转矩,实现转矩控制的依据;

7、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变频器系统保护、控制的主要依据;

8、定子绕组阻抗、空载电流是变频器修正输出频率、电压的主要依据;

9、接法,特别是△接法的电机,最怕三次谐波的环流危害,变频器如何改进使之不受其影响;

10、转动惯量,是频率变化剧烈时,必须考虑的参数,特别是伺服电机的变频控制;

……

网友I:
根据变频器用途调参数

水泵

链轮 带轮传动

风机

V/F曲线都不一样

网友J:
我没有设置过那么复杂的参数,主要就是一下一些:

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最大频率、最小频率、电机功率、极对数、电机转数、功率因数、转矩提升、负载类型、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启动方式、控制方式、过载系数等,还有一些其它参数,但没有过自动调谐。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5名:

Smile        lyc19730508

水中鱼        su_plc

今生缘        zwl763824690

zhxl198808        zhxl198808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2名

刘志斌        binzhiliu

CSUNXY62        CSUNXY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