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UPS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1-12-30):
主控室ups报警

查手册 逆变单元故障

因在质保期

打厂家客服电话沟通后

需要更换电路板。

3天后客服人员到现场

UPS无法带电换电路板,需要停电,由于设备无法断电

仔细分析后 决定  通过其他照明配电柜引入临时电源供电

在保障相序一致的情况下

将市电接入后

将UPS退出  断电

更换电路板

测试正常   开机

将临时电源解除

网友A:
偶厂的做法都是UPS与市电同时接入用电设备,通过继电器的互锁来实现单路供电,平常在UPS下运行,出现故障或者维护时切换到市电,这样不会造成用电设备的电源中断,切对UPS也能够随时的维护和保护。

楼主所说的UPS逆变器出现故障了还在线运行,这个后果有点严重,如果出现问题不单单是UPS本身损坏,估计用电设备都要受损失,3天时间客服才来,这个时间也很长了,要知道维修情况下1分钟都不能耽搁。

基于安全用电考虑建议楼主单位把这个临时电源变成长久的市电用电,重新走线,重新设置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B:
       学习啦, UPS 在正常电路工作状态不可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