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仿真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网上下的西门子仿真软件,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老是出现问题,弹出错误对话框。有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啊!!

an un-recognized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that is not implemented in this version;

the plc has been placed in stop

instruction: var_input

网友A:
楼主这是S7-PLCsim 仿真软件还是从网上下载得S7-200仿真软件啊?S7-200西门子官方是没有仿真软件的,其它公司出的S7-200仿真软件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逻辑仿真,许多复杂一点的功能都不能仿真,这是软件本质的问题,楼主就别费劲了。

网友A:
论坛也多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比如: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0310193200002-1.shtml

网友B:
an un-recognized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that is not implemented in this version;

the plc has been placed in stop

instruction: var_input

字面的翻译是:程序中存在一个不可识别的指令,这个指令在该版本的重视不能被执行的,PLC已经处于“停止”状态;

指令:变量输入(var_input)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指令是不是都是该版本的仿真软件支持的,因为很多软件的仿真版本并不是支持所有的指令的,尤其是对于想PID等的方针上,这些目前的仿真软件很难满足。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指令是不是都是该版本的仿真软件支持的,因为很多软件的仿真版本并不是支持所有的指令的,尤其是对于想PID等的仿真上,这些目前的仿真软件很难满足。

网友C:
你选的版本不对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