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偶尔断开连接

楼主(2011-12-30):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问题:情况如下

  在10台Client(Windows XP)上运行了2个软件,第一个是CS模型,需要连接第一个OPC Server(KWServer,Windows XP)

第二个软件是BS模型,需要连接第二个OPC Server(TopServer,Windows 2003 Server),所有的PC都已经加入domain,

当这10台Client和第一个OPC Server 没加入Domain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加入Domain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连接都断掉的时候,重新启动了服务就好了。提示的错误是RPC服务不可用,我不知道为什么RPC受到了影响,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这么说,Domain也是个主机吧,你在系统中放了两个主机,都在发出通讯指令,通讯拥挤了,都通讯不上,你可以做个时钟异步机制,让两个主机能错开发送指令。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通讯规约冲突造成的

网友C:
不太明白;希望高手,给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D:
     不好说,软件里的东西不好弄啊

    昨天一不小心把现场功率计和上位机通讯的网线碰松了,插好指示灯都亮了,但和上位机就是通讯不上,把通讯程序重启了好多编都不行,最后把系统重启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E:
请关注本提问“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1123100235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