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 变频器制动单元击穿

楼主(2011-12-30):
请教:安川A1000 37KW变频器+3和-端子连接4045B制动单元,正常使用半年后制动单元击穿,制动电阻直接过电。更换制动单元后,变频器上电,制动单元立即击穿。测量发现+1和+3端子间电阻0.2Ω。请问是什么问题?

变频器型号:安川A1000  37Kw   CIMR-A4A0088  制动单元:CDBR-4045B  制动电阻:24Ω  4个并联

不接制动单元,不加载,变频器表现正常

网友A:
变频器坏掉了,变频器内部短路,建议立即维修变频器。

网友B:
专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红雪所言极是

网友C:
制动单元击穿有几种情况:

1、供电电压太高,上电后,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制动单元开启,因为是供电电源电压高,所以,制动单元持续工作烧毁。

2、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值过小,制动单元开启后,外部短路,电流大烧毁。

3、制动投入的条件,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设置过低,(参数可以更改,),制动单元持续工作。

根据你说的情况,更换后上电就击穿,应该是控制制动单元的电路出问题,这个制动单元投入是PWM波形,斩波控制的,就是它张开的电角度是受控制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后,制动单元完全开启。

如果你确定更换后的制动单元是好的话,建议维修功率板上的制动单元控制电路。

网友D:
应该是负载惯性太大,所以制动电流过大,导致制动单元内二极管击穿而短路。

有两个办法:1. 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制动时间(变频器减速时间)

                   2. 换个功率大一档的制动单元以及配套的制动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制动单元击穿有几种情况:1、供电电压太高,上电后,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制动单元开启,因为是供电电源电压高,所以,制动单元持续工作烧毁。2、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值过小,制动单元开启后,外部短路,电流大烧毁。3、制动投入的条件,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设置过低,(参数可以更改,),制动单元持续工作。根据你说的情况,更换后上电就击穿,应该是控制制动单元的电路出问题,这个制动单元投入是PWM波形,斩波控制的,就是它张开的电角度是受控制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后,制动单元完全开启。如果你确定更换后的制动单元是好的话,建议维修功率板上的制动单元控制电路。

还是黄工专业!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制动单元击穿有几种情况:1、供电电压太高,上电后,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制动单元开启,因为是供电电源电压高,所以,制动单元持续工作烧毁。2、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值过小,制动单元开启后,外部短路,电流大烧毁。3、制动投入的条件,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设置过低,(参数可以更改,),制动单元持续工作。根据你说的情况,更换后上电就击穿,应该是控制制动单元的电路出问题,这个制动单元投入是PWM波形,斩波控制的,就是它张开的电角度是受控制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后,制动单元完全开启。如果你确定更换后的制动单元是好的话,建议维修功率板上的制动单元控制电路。内容的回复:

制动单元电路损坏的话,变频器有报警吗?我这一台没有任何报警。

我更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问题解决了,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有什么原因引起?负载惯性大,减速时反电势过高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应该是负载惯性太大,所以制动电流过大,导致制动单元内二极管击穿而短路。有两个办法:1. 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制动时间(变频器减速时间)                        2. 换个功率大一档的制动单元以及配套的制动电阻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更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问题解决了,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有什么原因引起?负载惯性大,减速时反电势过高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呵呵,变频器这么快就坏了。

网友G(2012-09-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制动单元击穿有几种情况:1、供电电压太高,上电后,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制动单元开启,因为是供电电源电压高,所以,制动单元持续工作烧毁。2、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值过小,制动单元开启后,外部短路,电流大烧毁。3、制动投入的条件,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设置过低,(参数可以更改,),制动单元持续工作。根据你说的情况,更换后上电就击穿,应该是控制制动单元的电路出问题,这个制动单元投入是PWM波形,斩波控制的,就是它张开的电角度是受控制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后,制动单元完全开启。如果你确定更换后的制动单元是好的话,建议维修功率板上的制动单元控制电路。内容的回复:制动单元电路损坏的话,变频器有报警吗?我这一台没有任何报警。我更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问题解决了,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有什么原因引起?负载惯性大,减速时反电势过高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我这两天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一台变频器后好了,估计与内置的直流电抗器等直流回路有关

网友G:
变频器内部短路?什么说法,我想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A:
制动电阻换了吗?

网友H:
很可能是换制动单元+ -极性搞错了!损坏了变频器内部整流桥,导致+ -极短路!

网友I(2016-07-31):
引用 网友C:
制动单元击穿有几种情况:1、供电电压太高,上电后,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制动单元开启,因为是供电电源电压高,所以,制动单元持续工作烧毁。2、外接制动电阻电阻值过小,制动单元开启后,外部短路,电流大烧毁。3、制动投入的条件,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设置过低,(参数可以更改,),制动单元持续工作。根据你说的情况,更换后上电就击穿,应该是控制制动单元的电路出问题,这个制动单元投入是PWM波形,斩波控制的,就是它张开的电角度是受控制的,现在情况是,上电后,制动单元完全开启。如果你确定更换后的制动单元是好的话,建议维修功率板上的制动单元控制电路。

我今天施工电梯也发生了和上面描述一的同样故障,电梯能上不能下,下降稍快变频器就报0V,检查制动单元,二极菅短路炸断,更挽一组后上电就短路,烧坏另一处小二极管和电阻,但是电梯还可以上,只能慢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