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产品在压铸机上如何选型

楼主(2011-12-30):
一台220T的压铸机,系统压力是140bar,,原来用的是15KW普通电机带,转速960RPM,扭矩143NM,41+85排量的双联叶片泵,现要改为伺服压铸机,选用南京科远的伺服控制器,额定电流30A,保压电流60A,电机选用额定转速1500RPM,静扭矩115NM,相电流36.6A,KT=3.14,油泵选用50CC的齿轮泵,请教各位大侠,请从技术角度看这个配置是否合适?

楼主:
就没有知道的吗,补充下,41+85是双联泵,一级排量是41,二级排量是85,不是简单相加啊

楼主:
真就没有人知道吗?各位大虾们,帮忙啊

网友A:
不了解泵!

对于电机选型而言,关键在于要达到同样的系统压力,比如140bar,原来用“41+85排量的双联叶片泵”需要用“15KW普通电机带,转速960RPM,扭矩143NM”,现在想改为“油泵选用50CC的齿轮泵”,泵变了,驱动电机也变了,所以先核算出新方案所需的驱动能力(力矩和转速)是多少? 然后再照着这驱动能力需求去选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额定力矩和额定速度都必须不低于该需求。

 在楼主给出的案例中,“额定电流30A,保压电流60A”应该是有问题的!个人理解保压过程不是1~2秒的事,所以“保压电流”不宜高于“额定电流”2倍之多。如果保压过程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比如十几秒,几十秒,甚至更长,则“保压电流”不应高于伺服电机标称的“额定电流”或“堵转电流”,否则就等着烧电机好了!

详细情况建议根据压铸工艺过程中伺服的工作循环,明确伺服电机的实际负荷和工作制,再跟伺服供应商探讨在这样的工作制下,目标伺服电机可允许的最高工作负荷能达到多少?

如果用保守的设计思路,就干脆别让电机的额定能力低于驱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