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中PTO问题

楼主(2011-12-30):
200中,PTO的指令可以不规定脉冲数,让Q0.0一直发送脉冲吗?

网友A:
单PTO指令的功能不能实现上述作用。但是200有一个好处——高速输出可以有一段在硬件中做预备缓冲。随着前一段脉冲的发完,无缝地继续发缓冲里的这段脉冲。使得整体脉冲串没有接口。

试验方法很简单。

你制作一段1赫兹10个脉冲的波形。最后执行PLS指令的时候多写一次PLS指令。例如

LD I0.0

EU

PLS 0

PLS 0

你可以数数。一共发了20个脉冲了。

根据这个原理,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第一段脉冲没有发完的时候制作下一段脉冲并触发PLS指令。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可以让脉冲一直在发。

楼主:
对:芳季关于 单PTO指令的功能不能实现上述作用。但是200有一个好处——高速输出可以有一段在硬件中做预备缓冲。随着前一段脉冲的发完,无缝地继续发缓冲里的这段脉冲。使得整体脉冲串没有接口。试验方法很简单。你制作一段1赫兹10个脉冲的波形。最后执行PLS指令的时候多写一次PLS指令。例如LD I0.0EUPLS 0PLS 0你可以数数。一共发了20个脉冲了。根据这个原理,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第一段脉冲没有发完的时候制作下一段脉冲并触发PLS指令。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可以让脉冲一直在发。 内容的回复:可是这样我怎么才能实现Q0.0的实时关断呢?而且下次启动是时候硬件里面会不会继续输出上次 预备缓存呢?

网友A:
要实时关闭就要在sm**的有一个位把它置0。然后执行PLS指令。

要稍迟的停止就是不再向缓冲里写,让当前的这段停了就算。当然每一段的脉冲数要足够的少。比如10个或者20个一次。

网友B(2013-05-30):
前面不用加上升沿脉冲就不会停止了,直到开关断开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