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内接与外接

楼主(2011-12-30):
请教各位给说说ABB软起的内接与外接是怎么回事? 一直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型号的软起内接与外接电机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A:
先理解一下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不同,这个就是依据这样的原理。

网友B:
所谓的内接是指内接旁路接触器,外接则是外接旁路接触器!

网友C:
连接方式的选择说明:软启动器的主回路可有不同的接法,即与电机“外接”或与电机“内接”,开关S1于相应的位置。“外接”是将软起动器的功率元件接在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外部,控制电机的线电流。“内接”是将软起动的功率元件接到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内部,控制的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相电流。由于线电流是相流的1.73倍,所以同样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提高控制电流(功率)的1.73倍。在实际应用中常以“外接”形式应用,“内接”方式浪费电机连接电缆,增加投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内接是指内接旁路接触器,外接则是外接旁路接触器!

好像我们的软启动就是这样的

网友E:
ABB软起的内接与外接:“外接”是将软起动器的功率元件接在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外部,控制电机的线电流。“内接”是将软起动的功率元件接到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内部,控制的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相电流。由于线电流是相流的1.73倍,所以同样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提高控制电流(功率)的1.73倍。电流不同,电压相同,功率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F:
一直用的是内接法,可这种接法也是有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