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教关于丹佛斯F300与S7200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11-12-30):
我们单位有一台新的丹佛斯F300变频器要实现与S7300的通讯,请问要如何实现:

1、如何连接

2、运用哪些通讯协议

3、如何编程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一般都是DP通信吧!

网友A:
    具体是将PROFIBUS-DP 接口模块,用于安装在FC300上,使之成为PROFIBUS-DP从站。

    如果选用S7-300 CPU313-2DP作为PROFIBUS-DP 主站,连接一个FC300变频器,连接多个FC300时与之相同。则构成的网络架构为:

图中CPU313-2DP是通过PROFIBUS-DP 接口模块和丹佛斯FC300變頻器通信的。

1、组态主站系统

    打开SIMATIC MANAGER, 通过FILE菜单选择NEW新建一个项目,在NAME栏中输入项目名称,将其命名为TEST,在下方的Storage Location中设置其存储位置。

    项目屏幕的左侧选中该项目,在右键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I nsert New Object插入SIMATIC 300 Station,可以看到选择的对象出现在右侧的屏幕上。

  双击右侧生成的hardware图标,在弹出的HW config 中进行组态,在菜单栏中选择“View”选择“Catalog”打开硬件目录,按订货号和硬件安装次序依次插入机架、电源、CPU

    插入CP时会同时弹出组态PROFIBUS画面, 选择新建一条PROFIBUS1),组态PROFIBUS站地址,点击“Properties”键组态网络属性如下图:

DP属性的Operating Mode中,将其设为DP master

    在本例中主站的传输速率为“1.5Mbps”,“DP”行规,无中继器、OBT等网络元件,点击“OK”键确认并存盘。

楼主: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回答,一目了然很明确。

可惜我们这里的FC300变频器确实是485通讯,因为从来没接触过,所以还是很想请教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2、组态从站

     在DP网上挂上FC300, 并组态FC300的通讯区,通讯区与应用有关,如果需要读写FC300参数,则需PCV区,如果除设定值和控制字以外,还需传送其他数据,则要选择PCD

    在选项中有 1WHOLE CONS.PCDPCV 数据是连续的,都有调用SFC14,152WORD CONS. (只有PCV数据是连续的,不需要调用SFC14, 15
  在本例中,采用4PCV,2PCD FC300地址为4

网友A:
3、FC300参数设置
  要使变频器能够用PLC通过Profibus来控制,变频器也需要一定的参数设置才能实现,变频器初始化后需要注意以下参数设置:
  P801 命令源: 数字或者控制字 (或者仅仅控制字)
    P810 控制字格式: FC或者Profidrive

P918 站号: 4 (必需与硬件组态时保持一致)

4、程序的编写
   对PCD (过程数据)的读写:
   a. Step7 中对PCD (过程数据)读写参数时调用SFC14SFC15
   b. SFC14(“DPRD_DAT”)用于读Profibus 从站(FC300)的数据

   c. SFC15(“DPWR_DAT”)用于将数据写入Profibus 从站(FC300
   d. 硬件组态时PCD的起始地址:W#16#108(即264

   1. 建立数据块DB1,将数据块中的数据地址与从站(FC300)中的PCDPCV数据区相对应。

    2. OB1中调用特殊功能块SFC14SFC15,完成从站(FC300)数据的读和写:

其中:
    LADDR 表示:硬件组态时PCD的起始地址(W#16#108264);
    RECORD 表示:数据块(DB1)中定义的PCD数据区相对应的数据地址;
    RET_VAL 表示:程序块的状态字,可以以编码的形式反映出程序的错误等状态。
    在本例中设定值和控制字可以从数据块DB1中传送.
    DB1.DBW20 设为047E 再变为047FDB1.DBW22 中的频率值将输出。 810参数在profidrive的控制字协议下)
    DB1.DBW20 设为047CDB1.DBW22 中的频率值将输出(810参数在fc的控制字协议下)
    状态字和实际值可从DB1.DBW8, DB1.DBW10读出。要对变频器其他不同项目的参数进行设置,只要编程改变RECORD地址里的数值即可。

 对PCV (参数区)读写
   a.Step7 中对PCV (参数区)读写参数时同样调用SFC14SFC15
   b. SFC14(“DPRD_DAT”)用于读Profibus 从站的数据
   c. SFC15(“DPWR_DAT”)用于将数据写入Profibus 从站

d. 硬件组态时PCV的起始地址:W#16#108(即264
读写过程和对PCD (过程数据)的读写相同,只要编程改变RECORD地址里的数值即可.

网友A:
5、数据传送规则
  对PCV区数据的访问是同步通讯,即发一条信息,得到返回值后才能发第二条信息。
  PCV4个字,定义如下

A:常用值:123678
  其中:1:读请求 6:读请求(有数据分组)
  2:写请求(单字) 7:写请求(有数据分组、单字)
  3:写请求(双字) 8:写请求(有数据分组、双字)
  PNU:参数号: 直接将数值转换为十六进制即可;

B 通常为0 C:参数索引选择位:选择数组参数所用的索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