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烧坏原因

楼主(2011-12-30):
请教各位:我公司一项目正在调试,分别有两个集成商单位的控制柜并排安装在一起,但昨天其中一家单位的控制柜内一中间继电器(该中间继电器有四组触点,是电机的散热风机三相电源接其常开触点,继电器得电后散热风机电源接通,但一上电继电器就烧坏了)烧爆掉,继电器外壳都飞了。而另一家单位控制柜内装有S7-200系统一套,今天调试时发现CPU(224XP)上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及另外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都坏了,该单位认为是昨天那家单位继电器短路引起的。请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两套柜子是分开独立的,电源也是分别从两个抽屉出来的),并请教继电器烧爆的可能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

大家拿线路图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关联就是啦。如果没有关联的话又有什么好说呢?都是自己技击不够,线路不好。不要怪人家了,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抗干扰抗冲击性能低。

大家都搞技术的,就拿技术理由来辩论。不要癞。

网友B:
上次上海一厂家给我们单位做了个柜子,我们给变频器送电时,一声响,变频器废了,原因出线相间短路造成,后来发现CPU226的高速计数模块烧坏了,不过PLC和变频器都是在一个柜子里的。

网友C:
你所安装的设备附近是不是有大电流,认真检查接地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两个柜子是独立的,线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唯一可能就是柜体接地都在一个槽钢基础上,但是PLC信号地是另外单独的

楼主:
刚好只有所有的模拟量输入通道遭了,其他开关量通道和模块都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柜子的PLC所有模块也都没问题。不是很理解

网友D:
一般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都是3A-10A/250VAC的。实际成品机器见到过用HH53P来控制380V的小功率电机,继电器经常莫名其妙的爆掉,连继电器座。应该是触点分离380V还是超标了。但有些小的厂家却只注意控制成本,而不注意细节!

网友E:
是不是继电器电压等级不对,要不就是继电器的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