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1-12-30):
请教各位:一厂家在我公司调试,其控制柜内一中间继电器(该中间继电器有四组触点,是电机的散热风机三相电源接其常开触点,继电器得电后散热风机电源接通,但一上电继电器就烧坏了)烧爆掉,继电器外壳都飞了,请帮忙分析下原因,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用小型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源接通这种做法?

网友A:
请检查继电器线圈电压和继电器触点所允许经过的电流是否与实际相符。

网友B:
   没用过,小型继电器相间安全距离不够吧。

网友C:
估计经过电流太大了,继电器选小了,不知道你的点击是多大的,为什么不用接触器控制呢。

从来没用过小型继电器。

网友D:
是继电器的问题吧,查看一下规格。

网友E:
继电器劣质,或者线路上有严重短路,或者继电器线圈电压与实际接上去的电压不符

楼主:
不是我选用的,是成套厂家给我们做的,还没交付给我们,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强电的,我也觉得应该用接触器才对,没遇到过这种做法,想问下有没有这么做的。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根本不可行

网友F:
中间继电器质量不合格,或不能通断三相电,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G:
中间继电器不是这么干的吧!

网友H:
继电器触点间距较近,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触点吸和瞬间产生弧光短路.造成继电器暴掉.

网友I:
继电器触点间没有隔离,而且没灭弧装置,启动时在触点间产生火花导致弧光短路。换掉吧,如果位置限制,就建议厂家换固态继电器。

启动时弧光不会太大,应该是断开时弧光大。

网友J:
首先确定继电器线圈电压对不对;其次是看散热风机启动电流有多大。其实继电器和接触器在原理上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通断电流能力大小不同,继电器一般只能通断5A以下,接触器式中间继电器通断电流稍大一些。考虑到你用的三相风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楼上说的弧光短路可能性很大,供应商可能设计时值考虑正常运行电流不大,想省钱了,忒垃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触点间距较近,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触点吸和瞬间产生弧光短路.造成继电器暴掉.

网友L:
可以用,注意:1、线圈电压;2、触电回路不要接错,直接接通二相线就会爆

网友M:
“一上电继电器就烧坏了)烧爆掉,继电器外壳都飞了,”

1、短路;

2、接线错误;

网友N:
施耐德的4AB2P7系列的中间继电器,和国产的HH54P系列的中间继电器,包括欧姆龙的MY4NJ系列的,都不能接通过380v的线电压如图,因为继电器内部没有灭弧隔板,一通电带负载会产生飞弧短路,就会引起相间短路。

网友O:
选型有问题,肯定不能用。不过我最近也在找这样的继电器控制三相风机,额定380v/0.2A,满世界找,只找到一款TYKO的继电器能切断380v电源,但不仅价格高,关键是22周的供货期受不了。之所以不选择接触器,就是想减少体积,不知哪位有好的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能接通过380v的线电压如图,因为继电器内部没有灭弧隔板,一通电带负载会产生飞弧短路,就会引起相间短路。

1、如果电流小,不会产生飞弧短路;

2、所以不能通过大电流,才是关键。

网友P:
不规范的做法呀,在有些情况下直接短路。

网友N:
我都是选择CJX20910的接触器,价格也不贵,比MY2NJ和4AB2P7便宜多了,体积能大多少,只要安全,而且不出问题就行。出了问题,还得跑现场,来回路费加上时间,麻烦死了,而且客户会说你做的设备不行。安全第一。

网友O:
做工程项目的话,肯定要选接触器了,但对研发产品,比如变频器等,内置一个接触器体积就显得大了,也比较难看,不知哪位有小体积的能切断380 V 的继电器,电流不大,额定的话也就0.2A左右,推荐一下?我查了一下,这样的继电器,动静触头的间距应该在3毫米以上,不知哪家能做?

网友Q:
检查一下风机吧

如果是继电器选型不合适,顶多触点融化,不会炸开外壳

网友R:
你这个问题我们发哥说过:长时间通过较大的电流最好不要用中间继电器,最好是中间继电器转接触器,实在不济也要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还是要选择合适的型号的,质量也要选好些的

网友S:
你的散热风扇电机功率多大?继电器一般触头最大电流为5A

网友T:
继电器线圈电压和继电器触点所允许经过的电流与实际不符

如果需要资料可以去www.jenrui.com

网友U:
严重的超载啊,太可怕了。

网友V:
中间继电器应该用于控制回路,不应用于动力回路,它的触点容量和触点间距都比较小,不适合动力回路,只是用于中间转换。

网友W:
应该考虑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容量,检查风机

网友X:
是那种带塑料壳的微型继电器吧,那种只能用在信号上,不能带负载,因为他没有灭弧装置

网友Y:
这种问题,只要有点点的电器常识就会知道如果选材的,也不至于有LZ所说的事故发生,可悲啊!

网友Z:
应该是继电器的容量不够,或者是线圈的电压等级弄错了!一般都不会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

网友AA(2012-02-02):
估计风机有短路,其次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的使用,规程上都有。做法上也有些欠妥,使用接触器也应有必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