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总表的瞬时流量比分表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30):
总管道的流量计当时只有15口径的就装上去了,瞬时流量是8立方米/时,分管道用的是25口径的,瞬时流量10立方米/时。请问这样正常么,如果不正常可能是什么原因。(里面的参数没动过)

网友A:
你先看看表的精度和量程是多少,算算有没有这种可能。

极限状态下可以认为总管与分管流量相等。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 ,15的口径瞬时流量肯定没有25的大(压力一定的情况下)

网友C:
总表与分表所测介质的温度、压力是否差别较大,由于这个分管比总管的管径变宽那么其压力相比总管压力要低很多,因此需要增加温压补偿措施后才能比较,即把两者的工况下的瞬时流量都换算成标况下的瞬时流量在进行比较。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总表与分表所测介质的温度、压力是否差别较大,由于这个分管比总管的管径变宽那么其压力相比总管压力要低很多,因此需要增加温压补偿措施后才能比较,即把两者的工况下的瞬时流量都换算成标况下的瞬时流量在进行比较。内容的回复:

温度环境应该是差不多的,总管道的压力是0.2MPA,分管道没装压力表压力不知道,安装你说的可能是要进行压力补偿

网友C:
此外最好把每块表重新标定一下或者校准也可以,查看各个表的零点、线性度及误差。

网友D:
应该是有问题,理论上二者应该相等,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两块表测量上存在误差,应该看一看两块表的测量量程,以及安装情况,涡街流量计的量程比一般为1:5,在这个范围内测量是比较准确的,超出这个范围测量就达不到它的测量精度了,再有按照管径与测量最大流量的关系,15管径测量的流量应该在7立方米/时左右,25管径测量的流量应该在10立方米/时左右,你的测量流量在上限波动,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E:
这个我也不清楚哦。。你可以上http://www.dgtn1718.org 看的。上面有详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