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驱动器面板显示转速总是波动

楼主(2011-12-30):
为什么ASD-AB(200W的电机)驱动器面板显示转速总是波动,空载的时候波动10左右,稍微上点载荷波动70左右!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首先看电机电流是否波动,如波动,则证明电机电机测速正常。检查电机实际转速。如果电机实际转速真的波动,分别检测电机加符合前后的电流是多少,看看电机是否有过载现象。另检查电机两端的轴承是否润滑。照你说的现象,我推测电机测速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电机实际转速确实有波动。

网友B:
伺服是有差调节,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C:
同步伺服电机的转速是根据编码器的反馈估算出来的,如果数值不变,那一定是骗你的,应该说你可以容许的速度变动率是多少

网友D:
先看看台达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得是让面板显示转速,还是扭矩?还是实时动态位置偏差?,如果是速度显示,那是波动多了些,不妨调整伺服速度环增益看看

网友D:
其次看看伺服的编码器及其连接电缆是否正常可靠?

网友E:
空载情况下,如果你的面板是显示是P开头,波动在—-1,0,1之间叫正常,是r开头,那多数伺服都应该显示0,(至少我见过的,我们公司总的伺服都是这样),一般这种情况伺服本身出问题的概率是很少的,我们到现场看时多是因为接地部分不好造成的干扰!大家新年好,虽说这不是广告之地,可是也想让有兴趣的朋友了解下我们伺服。来个图片,欢迎交流拍转,指导!多多包涵!谢谢!QQ:2238262396,李工正宗台湾研发,生产的伺服

网友F:
参数没调好,或者有干扰信号,使马达有抖动现象

网友G:
看P-02设置的多少?

网友H:
我CT的SP系列的驱动器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    参数的问题。虽然有波动但是工作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伺服是有差调节,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请教    虽说伺服控制是一种实时的差动控制,但这种跟随误差也太大了点吧!应该不是正常的吧?

求解!

网友B:
台达AB系列伺服用得是2500线的编码器,同样的编码器分辨率,松下A4的速度解析能力是36rpm,面板上显示的只不过均化后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