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wincc5.0做的工程用wincc6.0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30):
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转不了

网友A:
如果进行完了项目移植,这个文件就已经成了6.0了,打不开可能没有进行项目移植。如果项目没有备份的话,建议做好备份。 “开始--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Migrator” 然后点下一步,选择你要进行移植的项目,然后一般情况下要把下面的“组态数据”“RT数据”“dBase归档”选择上,然后点下一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