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宏PLC定位问题

楼主(2011-12-30):
我是一个新手,用永宏PLC进行伺服控制.为什么只能R寄存器而不能用D寄存器呢.用D寄存器就不能发脉冲.请教高手.

网友A:
D和R都是可以的哦,只是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B:
140指令可以用R也可以用D的啊!

你是哪里不能用?会不会是哪里重复使用到了

网友C(2012-01-29):
在140指令里D和R寄存器在使用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补充一下永宏PLC有三种机型,FBS和B1机型是有带D类寄存器的,B1Z机型则没有,如果不是机型问题,可能是有重复使用寄存器的情况

网友E:
应该是D寄存器有重复使用到了,具体还要看你怎么用的!

网友F(2012-03-02):
在140指令之中D与R都是可以用,但是要注意 寄存器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G:
在使用永宏FUN140指令时,缓存器D与R都是可以使用的,请问是不是用的B1Z机型。

网友F(2012-09-21):
在140指令里D和R寄存器在使用上都是可以的。 永宏PLC有三种机型,FBS和B1机型是有带D类寄存器的,B1Z机型则没有

网友H:
你看下是否使用的是B1Z,如果不是的话使用140指令的话D和R缓存器都是能够使用的

网友I:
楼上 回答 都很到位

网友G(2012-10-22):
在使用永宏FUN140指令时,缓存器D与R都是可以使用的,请检查两点:一、D缓存器是否重复使用;二、是否使用的是B1z机型。

网友J:
D和R都可以使用但是不要重复使用就OK。对于固定程序不需要更改的程序可放在只读缓存器里

网友E:
嗯,B1Z系列的是只能使用R的!

网友K(2012-11-25):
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 不要重复 。    最好用断电保持的。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B1Z主机,这款主机是不支持D缓存器的。

网友L(2013-09-08):
首先B1Z系类的PLC是没有D缓存器的,如果不是B1Z的PLC,出现这种状况,就要检查一下工作缓存器与程序缓存的地址是否有重叠。如有重叠,需要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首先B1Z系类的PLC是没有D缓存器的,如果不是B1Z...

 顶

网友N(2014-04-01):
引用 网友G:
在使用永宏FUN140指令时,缓存器D与R都是可以使用...

网友O(2014-05-14):
能不能用看一下140指令的解释说明不就知道了

网友P:
可以的哇。R寄存器挺多的也完全够用的。

网友D(2014-06-16):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B1Z主机,这款主机是不支持D缓存器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Q:
吃了B1Z机型,绝对可以使用D缓存器

网友(2015-07-03):
RD都可以用的程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