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通讯了求助

楼主(2011-12-30):
具体情况为一点击通讯,马上就显示感叹号,不能找到。其实是根本就不没搜索。换了电脑,换了数据线还是不行。

故拆了CPU测了一下,具体看下面,可以跟帖给予指教。

224-1BD21-0XB0通讯线连接不上了 型号是224-1BD21-0XB0 估计是芯片坏了 75176B

下面是图片

看下面的S7-200通讯口电路图      上图中黑的也就是从下到三第三个贴片和第五个为R1 R2是正常的 电阻导通 用万用表根据电路测的 芯片外围电路都是正常的,各电阻也是如图所示。

还没有找到Z1 Z2在哪里 好像这个是哪个1003 共两个 是100K的电阻。 请高手赐教。 会更新具体详细情况,等下次买了75176B再来分享。Q是343410332.可以沟通沟通。

 在更换芯片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下问题

芯片焊接失败

旁边的管脚全部都没了,洛铁及工具不齐全造成的原因啊。下面给他搭桥终于修好了

这个地方作业空间太小了 其中的一个角是焊接在上面那个芯片的第二个角上面的。还有其他的脚就到处找,到处焊的。有的在电阻上面。

网友A:
又是个收费的!

网友B:
通讯口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C:
你真牛啊,请教别人问题还得收别人的费,绝对是开公司的料!!!!!!!!!!

楼主:
不懂啊 不收费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收费了 搞错了 这个资料也是在网上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讯口外面有电路啊 就是不晓得换那个东西啊

网友F:
先确定你的电脑,软件,数据线,操作能否正常通信。

网友G(2012-03-29):
你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能自己换PLC的芯片。

网友H:
说白了,就是485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