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ATV SCF3故障调试解决过程。

楼主(2011-12-30):
今早到达现场,是磷肥厂。我说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个疑问没弄明白,

我对变频器只是懂一点点皮毛,请大家帮我看下我下面的问题。

看了一下柜子  一台装了2台ATV61  18.5KW    一台柜子装了22KW 3台

昨天业主说是变频器报短路故障,他们脱开负载,摇表检测过电机没有问题,接好后还是报故障。

查看故障说明是:1 电机侧短路,逆变模块损坏,主板损坏,电流互感器损坏。

心里没啥把握,只能一步一步来。

1 到达现场后,情况如同业主所说。我查看了下参数。发现开关频率都在12KHZ,将开关频率跳到6KHZ。(用的是图形控制板)

结果还是跳故障。

2 脱开负载,断电,等放电完毕后,检测了下逆变单元,没有问题,数值都比较平衡,没有偏大偏小的情况。拆开变频器,粗略看了下板子,感觉是好的(我不怎么会看板子好坏~)

3 将参数恢复出厂,重新认真设置了一次,上电启动还是不行,我就郁闷了,仔细看了下,发现在变频器输出侧A相接了一根2.5平方的线,(当时没看到。。。)我就问业主说这根线啥用?业主也不知道,就把柜子厂家技术员找来,这人也不知道,就说就是这样设计的,我看了他门的图纸,发现是机柜顶上散热风扇的电源线,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个关于这个故障的说明,说是变频器在并接多台电机时存在泄漏电流过大的问题。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原因,把这根线取下后,上电,启动,正常运行。

4 所有变频器的输出侧取下风扇的线,改接到输入端。全部都能正常启动了。

我的问题:请问是不是因为并接了一个220VAC的散热风扇后,因为这个风扇的绝缘不够,导致存在一个很小的漏电流,变频器检测到这个漏电流后就保护了,但我想如果屏蔽这个故障保护的话应该没有影响吧?

楼主:
请帮我看下我的问题 谢谢了

接触变频器时间不短,但是没怎么认真深入过,都只是简单的应用

基础太差,现在都不知道逆变模块 霍尔元件 这个长的啥样?